有四通单桨无刷机吗?

楼主(2013-12-20):
各位,有四通单桨无刷机吗?有刷的经常烧马达,双桨的不抗风,很麻烦。暂不考虑六通,带孩子玩,安全第一!

网友A:
美嘉欣F45无刷版,是你不二的选择!

网友B:
美嘉欣F48无刷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美嘉欣F45无刷版,是你不二的选择!

前提是有足够的尾电机……

以后可能还可以选择F49

58楼: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2403&extra=page%3D1&page=3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美嘉欣F48无刷版

这个……

网友D:
碳刷的小机没那么容易烧吧?一般电池比电机死的早,尾电机都是空心杯的,寿命比较短。

楼主:
引用 网友D:
碳刷的小机没那么容易烧吧?一般电池比电机死的早,尾电机都是空心杯的,寿命比较短。

原装电池不给力,都换成了Turnigy NANO7.4v 850mah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碳刷的小机没那么容易烧吧?一般电池比电机死的早,尾电机都是空心杯的,寿命比较短。

原装碳刷电机30-40块电池就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美嘉欣F45无刷版,是你不二的选择!

美嘉欣F45很不抗风,一吹就跑!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装电池不给力,都换成了Turnigy NANO7.4v 850mah电池了。

50克左右的小机主电机很耐用,注意不连续飞,200个起落不成问题,一个电机不到2元钱,买5个算邮费才20元,够你飞一千多起落了。尾电机也有3元钱的,50起落不成问题。
可以参考我的帖子。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装碳刷电机30-40块电池就废了。

看你的电池,你的机应该是45cm那种长度的,也是有危险性的,大家介绍的是小很多的机型,6通的也不危险,毕竟小很多,而且比较抗风。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的电池,你的机应该是45cm那种长度的,也是有危险性的,大家介绍的是小很多的机型,6通的也不危险,毕 ...

我主要在户外草地上玩,太小的看不清。我现在的伟力V912飞了150多块电池了,主尾电机加起来坏了10个了,原装电机15块钱一个,换一次电机很麻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

我指的是改进版的六轴陀螺的F48…………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装碳刷电机30-40块电池就废了。

应该是30~40个起落吧是碳刷的吗
这么不经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指的是改进版的六轴陀螺的F48…………

呵呵!估计还有的等呢,F49倒是估计最迟明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