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天9怎么控制坦克?

楼主(2013-12-20):
如题:我用天9怎么样看控制我的坦克呢??

设想是这样的,我两个电机都用电调控制。用遥控器的升降方向来控制前进后退,升降打前坦克前进,升降打后后退,方向就是打左往左打右往右。请问在遥控器里面要怎么设置呢???急急啊!!!

楼主:
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
电调换了?

网友:
急个锤子看200D的帖子去。

网友A:
你是 单独的 电调? 没有 专门的 坦克电调? 那应该是在 控上 设置 混控 了。 你搜索下  坦克 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 单独的 电调? 没有 专门的 坦克电调? 那应该是在 控上 设置 混控 了。 你搜索下  坦克 混控

好的,谢谢哈、

网友B:
用专门的坦克声组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专门的坦克声组控制

不能用航模的遥控器吗,我手上有天9 ,加多一个接受机就可以控制。就是不知道怎么设置左右差速。

网友:
v尾混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能用航模的遥控器吗,我手上有天9 ,加多一个接受机就可以控制。就是不知道怎么设置左右差速。

可能我没说清楚。专门的坦克声组有点像飞控,接在接收机和各个执行机构之间。可以用一个摇杆控制前进后退原地回转,一个摇杆控制其他动作,比如发动,模拟机枪和开炮声音,开炮,炮塔回转和俯仰等等···相当于一个混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我没说清楚。专门的坦克声组有点像飞控,接在接收机和各个执行机构之间。可以用一个摇杆控制前进后退 ...

好的,,学习了!谢谢

网友:
想不想控制导 弹呢?!   5iMX 我爱模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