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O艇的高手请进 。

楼主(2013-12-20):
大家好,本人没有玩过电动O艇,现在看到大家都在玩所以也开始加入了,这个船壳是我新买的,65CM长的碳纤维O艇,现在虚心请教几个问题 。
1:O艇的方向舵为什么都是装在船尾的右侧啊?这样不是很好看, 能不能装在船尾中间,螺旋桨的后面?
2:看到有些朋友的O艇装有压水板,有的没有装压水板?我到底是应该装还是不用装压水板啊?
3:看到有不少朋友改装了防翻结构,我觉得很好,但是就是不怎么好看,左侧没有办法安装水刀了。看了原理挺简单的,虽然船翻了以后可以利用重心的 原理自己翻回来,那     有没有什么弊端或后遗症啊?还有改装防翻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啊?
4:总是看有人说跑起来以后总出现蛙跳,除了用重心来调整,能不能用车上的那种尾翼或叫扰流板的东西来起到减轻蛙跳的效果??
5:这个船我想用豹子3670电机KV2650。好赢120A水冷电调。3S或6S里电池,CNC桨,这样装效果好不好?最多能跑多快?或有更好的配置建议?
6:用2.4G接收机天线完全在船仓里 会不会信号受到影响?天线太短没办法放在外面.大家都是怎么处理2.4G接收机的安放?
7:我的这个O艇适合用软轴还是硬轴?哪个效果比较理想, 本人尽量想让这个船跑的越快越好 .
8:看到大家的O艇有很多船尾上只装有1个水刀在右侧?能不能左右两边都装水刀啊?
呵呵 !一口气问了这么多问题,是不是有点过分啊?在此身表歉意,谢谢大家提出宝贵意见,本人一定虚心接受,听说这个贴里有个叫虾哥的玩0艇比较厉害.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福气让虾哥给我解答一下,谢谢大家了.欢迎大家多多提宝贵意见.

网友:
我先帮你顶,我也想知道,最近老是调不好我的船

网友A:
1.保证出轴长度足够的前提下,舵可以中置
2.新手装船还是把压浪装上吧,好调船
3.所谓弊端就是基本丧失了左转功能
4.你可以考虑尝试一下,我记得,之前有人在刀锋上这样做过
5.可以,电压和桨配置安全合理的情况下,有破百的实力
6.天线必须插出船体
7.软/硬都可以,看自己喜好
8.不开水仓就可以装左右水刀

网友B:
不是高手也回答你:
1:O艇的方向舵为什么都是装在船尾的右侧啊?这样不是很好看, 能不能装在船尾中间,螺旋桨的后面?
不是为了好看,而是合理和效果。见过装在中间的,也可以跑。
2:看到有些朋友的O艇装有压水板,有的没有装压水板?我到底是应该装还是不用装压水板啊?
如果要跑很快的速度,建议装压水板,也方便调船,当然不装也行。
3:看到有不少朋友改装了防翻结构,我觉得很好,但是就是不怎么好看,左侧没有办法安装水刀了。看了原理挺简单的,虽然船翻了以后可以利用重心的 原理自己翻回来,那     有没有什么弊端或后遗症啊?还有改装防翻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啊?
觉得好就改装吧,审美观因人而异,玩MONO1人应该没有认为防翻就不好看的,左侧不装水刀也可以调到左转很好的,没有什么弊端,就是有点难度。没有防翻就是要频频去捡船,对于新手是个噩梦,改装的时候要注意牢固(防止高速插水很深的时候,水压压爆防反舱),密封不漏水。

4:总是看有人说跑起来以后总出现蛙跳,除了用重心来调整,能不能用车上的那种尾翼或叫扰流板的东西来起到减轻蛙跳的效果??
如果能简单地用调整重心的方法就能调好的话,后面那些不是多余的吗?如果调不好(当然不是那么简单),你可以试试后面的办法,再告诉我。

5:这个船我想用豹子3670电机KV2650。好赢120A水冷电调。3S或6S里电池,CNC桨,这样装效果好不好?最多能跑多快?或有更好的配置建议?
这个电调6S有点危险,当然危险不代表不能。效果好不好速度有多快跟调船的关系很大。

6:用2.4G接收机天线完全在船仓里 会不会信号受到影响?天线太短没办法放在外面.大家都是怎么处理2.4G接收机的安放?
玻纤壳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天线不要靠近金属物和设备,不要贴近船底,碳纤对信号有衰减,天线要露出船外。
7:我的这个O艇适合用软轴还是硬轴?哪个效果比较理想, 本人尽量想让这个船跑的越快越好 .
合理使用材料和合理安装,不管硬轴还是软轴,效果都很好,各有特色。船不是跑得越快就越好的,要兼顾稳定性、操控性、适应性和速度。
8:看到大家的O艇有很多船尾上只装有1个水刀在右侧?能不能左右两边都装水刀啊?
能,装了防翻舱还能安排左水刀。
呵呵 !一口气问了这么多问题,是不是有点过分啊?在此身表歉意,谢谢大家提出宝贵意见,本人一定虚心接受,听说这个贴里有个叫虾哥的玩0艇比较厉害.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福气让虾哥给我解答一下,谢谢大家了.欢迎大家多多提宝贵意见.
直接找虾哥买一首不就行了?懒得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保证出轴长度足够的前提下,舵可以中置
2.新手装船还是把压浪装上吧,好调船
3.所谓弊端就是基本丧失了 ...

谢谢,你说水舵可以装在中间我就放心多了,经常能看到你的出现,你那象老虎的兔子很有个性,以后还要象你多多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高手也回答你:
1:O艇的方向舵为什么都是装在船尾的右侧啊?这样不是很好看, 能不能装在船尾中间,螺 ...

十分感谢你的宝贵意见,讲解的很详细,很专业,我一定会好好分析然后把这个船装好,到时候分享给你们看我的成果。再次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你的宝贵意见,讲解的很详细,很专业,我一定会好好分析然后把这个船装好,到时候分享给你们看我 ...

有防翻水仓,同时装左水刀的方法:
1,自己找3mm厚的铝片或铝型材的边角料做一个水刀架,固定在水仓内侧,。
2,买成品水刀,先安排位置装好(尽量省点位置),然后再开排水孔,这样只是排水会稍为慢点。

网友C:
5楼的西风兄已经答的很详细。的确是这样的。按西风兄的方法去做没错。我两都是一起跑船的(说不上天天。但一周起码3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高手也回答你:
1:O艇的方向舵为什么都是装在船尾的右侧啊?这样不是很好看, 能不能装在船尾中间,螺 ...

高手是如此谦虚!

网友D:
以本人来说有防反的设置左边不用装水刀的了!因其放在左侧的电池重量已可抵消反扭力和帮助一般的轻微左转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5楼的西风兄已经答的很详细。的确是这样的。按西风兄的方法去做没错。我两都是一起跑船的(说不上天天。但一 ...

谢谢虾哥的建议。正在研究中,做好后给你帮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本人来说有防反的设置左边不用装水刀的了!因其放在左侧的电池重量已可抵消反扭力和帮助一般的轻微左转向 ...

谢谢你的建议,本人属于外貌协会的,所以功能是一方面,外观感觉在我心中和性能同样重要,现在还在纠结水舵的安装位置那,非常想把水舵安装在船尾中间螺旋桨后面,但是看了大量资料和图片不管是油O还是电O水舵都放在右侧,看来也要和大家一样的安装方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防翻水仓,同时装左水刀的方法:
1,自己找3mm厚的铝片或铝型材的边角料做一个水刀架,固定在水仓内侧 ...

再次感谢您的建议,基本你发的贴我都看了, 虾哥的也看了 ,但是我你改的防反中船上面好象没有进水口,虾哥改的上面的进水口很大,请问到底上面加进水口还是不加啊?还有进水口的大小65CM的O艇适合开几个口多大直径的口好一些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防翻水仓,同时装左水刀的方法:
1,自己找3mm厚的铝片或铝型材的边角料做一个水刀架,固定在水仓内侧 ...

这个方案已经解决,应该能看懂吧?一体化结构,不用担心开出水口后水刀找不到固定位置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5楼的西风兄已经答的很详细。的确是这样的。按西风兄的方法去做没错。我两都是一起跑船的(说不上天天。但一 ...

虾哥我也来问两个问题:
1:你的2221装在65上用100A电调怎么样?会不会烧?
2:这个图里的孔有没有基本的位置,比如舵应该在中线右侧多少厘米,水刀多少厘米。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虾哥我也来问两个问题:
1:你的2221装在65上用100A电调怎么样?会不会烧?
2:这个图里的孔有没有基本 ...

拿我的图说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我的图说事…………

我不懂,就随便弄个图来问问!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虾哥我也来问两个问题:
1:你的2221装在65上用100A电调怎么样?会不会烧?
2:这个图里的孔有没有基本 ...

你的2221装在65上用100A电调怎么样?会不会烧     回答是烧定了。先烧电机再烧电调。

网友F:
豹子3670电机KV2650 ..... 3s 似乎 kv 低了点 ... 6s  的話 kv又似乎高了点 ... 樓主用什麼槳呢? 37定38還是40???

楼主:
引用 网友F:
豹子3670电机KV2650 ..... 3s 似乎 kv 低了点 ... 6s  的話 kv又似乎高了点 ... 樓主用什麼槳呢? 37定38還是 ...

豹子3674,KV1900。用39的CNC2叶浆,已经买好了, 你觉得浆这样配可以不?电池开始试船的时候用3S,以后用6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防翻水仓,同时装左水刀的方法:
1,自己找3mm厚的铝片或铝型材的边角料做一个水刀架,固定在水仓内侧 ...

西风大哥,你看这个来解决怎么样?

网友:
提供给你参考,图可以放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西风大哥,你看这个来解决怎么样?

见图,参考。你的这个一体化的很难安排位置。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的2221装在65上用100A电调怎么样?会不会烧     回答是烧定了。先烧电机再烧电调。

你的意思45厘米左右的MINI  O或MONI  mono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的意思45厘米左右的MINI  O或MONI  mono可以?

对的。只要不过55CM船重不超1100克的船都可以用2221

网友:
这船我也买了一条,是打折时买的290一条。新装配置是tp3630,2700kv,上5s,440桨,120a电调。双水刀,没有防翻,用一体软轴。试跑感觉速度温和,但很稳也就40-50吧,不快。问专家可能电池重了,自己感觉玩65以下小艇还是高流低压比较好。1,上3s,电池容量小点这样比较轻。2,用内转电机kv要高,4000左右这样速度能上来。3,用一体硬轴,磨擦力比较小。本人感觉玩船玩的就是速度,没速度就不刺激,姿态如何还是要在保证速度的前提下,船速一般在80以上才能有点高速的感觉。
下步准备改配置再试一下用豹子2860 4000kv,用3s再试跑一下,看看如何,也请高手多指点。

网友:
还有压浪板不要装,影响速度。双水刀,舵量小点不会翻

网友B:
有压浪板才会快,会增加点阻力。

网友:
ewin兄。楼主这只启达O本身船底已经有个大平面。天然压浪板。我还想尽办法把他补圆。  但最后还是船重。无法提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压浪板才会快,会增加点阻力。

西风哥在请教一个问题,船仓盖除了用防水胶带来防水还有没有其他好点的办法让他美观点还能防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的。只要不过55CM船重不超1100克的船都可以用2221

谢谢虾哥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防翻水仓,同时装左水刀的方法:
1,自己找3mm厚的铝片或铝型材的边角料做一个水刀架,固定在水仓内侧 ...

你RP真好,阁下是我们这些新手的福利啊,不知道能不能穿越下看看我的问题: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6016

网友(2015-03-19):
5楼真的回答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