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收了台二手450,请看看主轴是不是弯啦。。。

楼主(2013-12-20):
从没玩过450,收了台二手的,初步上电试了,感觉主轴是不是弯啦,声音是否正常,多谢!下

网友:
确实弯了  鉴定完毕

网友:
  的确! 还不是点吧点的弯!

楼主:
多谢楼上2位!

网友:
这太明显了吧。。。

网友:
新手就别收2手的   折腾死你!修起来比新的还贵!

网友:
好弯,换新的吧,最好把三根轴都换了吧,收二手的难免会有点暗伤

网友:
换了就是不贵,楼上说的对3轴都换了。

网友:
把三轴都换了吧

网友:
换冰人的450三轴怎么样?

网友:
秒价收的吧?真没必要收二手整机。

网友:
其实这东西不需要这样去判断,感觉有疑问直接换了省心

网友:
这家伙弯的 出给我吧

网友:
肯定弯了,主轴一转十字盘都跟着晃。

网友A:
不是一有点弯。是太弯了!换了吧再转轴承就弯蛋了!横轴检查下吧。把横轴 的固定螺丝拧松一头!然后用螺丝刀拧螺丝没松的另一头看2个大奖夹有没有扭动。有扭动就是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一有点弯。是太弯了!换了吧再转轴承就弯蛋了!横轴检查下吧。把横轴 的固定螺丝拧松一头!然后用螺丝刀 ...

谢谢楼上,听各位的,把3轴都换了试试。由于新手,身边没人带,先进台二手的了解下结构,要真的飞,还的要新的,二手的不靠谱。

网友:
弯不像了

网友:
十字盘都 抖, 弯厉害了

网友:
老弯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