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指南针校正失败的原因?

楼主(2013-12-20):
安装naza m lite 目前遇到2个问题:
1、naza m lite 快拨5通道(GPS-姿态-手动)7次--黄灯----进入水平校正---变绿灯(正常)---机头朝下转动一圈1后绿灯变红闪灯(换地方也是如此),校正失败,何因?
2、电压一级保护设置11.3V,电源模块仍然在11.7V就狂闪红灯,设置无效,何因?

求帮助~~~~~先谢谢啦

网友A:
不是失败的,应该是成功的,你说最后不闪红灯,应该闪什么灯才叫成功,

网友B:
一直闪红灯, Gps 有搜满星吗?LZ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失败的,应该是成功的,你说最后不闪红灯,应该闪什么灯才叫成功,

一直快闪红灯(无黄绿灯)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闪红灯, Gps 有搜满星吗?LZ

指南针校正必须接GPS才能校正吗?

网友:
机头换朝上

网友:
您好,请问校准前是否也闪红灯?电压保护设置无效是无法设置参数吗?还是无论如何设置,即使电源电压比阈值高许多也是红灯报警?能否拍一张您飞机的照片和连线图,方便分析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指南针校正必须接GPS才能校正吗?

不是的,是要接收到 指南针信号,都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的,是要接收到 指南针信号,都是可以的。

我搞清楚了。naza lite  必须接GPS才能校正指南针。说明书上有,是我疏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搞清楚了。naza lite  必须接GPS才能校正指南针。说明书上有,是我疏忽了~谢谢!

找到原因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