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鹰15级油动直升尾舵现象

楼主(2013-12-20):
请教高手是什么原因所致.

请教线应该怎么接啊!

高手们看看线接对没得.

网友A:
舵机坏了吧...
看起来象抖舵

网友B:
从视频上看像是舵机的问题,但你还是先检查陀螺仪和舵机,你前面不是说舵机才返修过的吗? 你有多的舵机试一下就知道那个的问题了

网友C:
简单嘿,换个舵机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坏了吧...
看起来象抖舵

哦,谢谢!我看看再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视频上看像是舵机的问题,但你还是先检查陀螺仪和舵机,你前面不是说舵机才返修过的吗? 你有多的舵机试一 ...

是的,都是换的新的,没飞几趟哟,就又出现问题了,是不是质量太差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嘿,换个舵机试一试。。

恩,谢谢!不过我还没有多的哟.

网友D:
LZ。其实不建议你继续折腾这个机,这个机的质量只能说只有这样,看视频是尾舵机的问题,抖舵,建议更换一个稍微好点的,比如DS520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其实不建议你继续折腾这个机,这个机的质量只能说只有这样,看视频是尾舵机的问题,抖舵,建议更换一个 ...

谢谢!故障原因找到了,是陀螺仪的焊接在部分断了.目前还不知道怎么连接.

网友E:
这小油机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小油机不错

是吗?就是毛病多.

网友F:
这不是黑鹰500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不是黑鹰500吗?

不是,是全球鹰

网友G:
支持一下,好机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支持一下,好机机

不是很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