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S4 定点定高 测试

楼主(2013-12-20):
搞了几天,牺牲了一只脚架,一副桨,一个光驱,终于把零度S4调试得相对稳了。配置:飞跃650机架,双天4010 880rpm/r电机 ,1238碳纤桨,好盈铂金30A电调,富力4S 2600电池

调参过程中,翻了无数次,断了一个腿。

为了给飞控减震,牺牲了一个光驱,拆出了几个减震胶。

最开始是直接用3M胶把飞控粘到机架上,出来的效果是,无风的时候可以飞得很稳,但是有风之后就容易抽,本人还因此从2m多高的空中抽掉下来过,幸运的是,我在草地上测试,0损失。

下面是去腿之后的定高定点测试(NND,由于是新手,不懂,开始测试的时候,应该把脚架拆下,换成视频中的泡沫,这样就不会炸掉脚了,等稳定了,再装上脚架,这是给其他模友借鉴借鉴)

网友:
梁哥威武

网友A:
我就炸了一架,损失惨重。应该和减震有关,
5200电池变形,4个浆全完,接收机外壳飞掉《裸奔还能用》,四个电机不同度受伤,飞控报废,一个机臂残废,中心板碎裂,808摄像机镜头花了
wifi模块无恙

网友:
炸炸更快乐。。。调稳了有要开始搞起了是吧!!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炸了一架,损失惨重。应该和减震有关,
5200电池变形,4个浆全完,接收机外壳飞掉《裸奔还能用》,四个 ...

怎么炸的?

网友B:
这么减震太过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土豪啊

此乃S4非X4,价格差别大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乃S4非X4,价格差别大着呢

机架就贵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乃S4非X4,价格差别大着呢

对的,就因为不是土豪,才用S4,不用X4,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减震太过了

是太软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