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naza lite 侧翻gps问题

楼主(2013-12-20):
真的很倒霉啊 前几天给lite陪了个gps 一切调好后很激动 就去试飞了   飞了总共三个起落   前两个 定点  无头模式  失控返航 都很正常 也很稳  。到第三次 悲剧发生了新手也没在意 三段开关在手动模式上激动地就起飞了  然后侧翻(一百八十度的脚朝天)...(可以想象 gps支架段了 gps上划出了痕)
然后心一下子就灰了起来  回窝修飞机    到家 吧imu  罗盘都校了几次 然后很激动的又出去飞   开控,上电,搜星,到红灯不闪后又等了两分  就起飞 这时我心真的灰了根本定不住点  很大舵才能控制住 赶快切换姿态降落了 (姿态依旧非常稳的) 重复现场检查 重新校准罗盘 重复了多次  多次以失败告终     最终问题 就是gps定不住 可是姿态稳定 主控应该也没问题  搜星的灯每次都能看出来六颗以上

  在这里就像问下大家 侧翻四腿朝天能把gps炸成这样吗》?  真的灰心了都 好不容易才吐血买的gps     那么返厂都知道 一个字 慢  但是能不加钱修好吗? 能的话 返厂地址是什么 ?
我记得以前主控返dji厂换过地方

网友:
手动模式 不翻才怪。。

网友:
你看看 从新输入GPS 位置。再进行校正。还有 看看是不是打圈的飘逸   说明书有 你看看 转下GPS 那个箭头位置。

网友:
我的也是滴三起落了。前久也是没GPS,前几天才攒米买的GPS,每次飞都得检查好了才能起飞啊,不然要出大问题的。。。

楼主:
解决了  原来是 gps炸后方向正好装反!      又爽飞一次 但是电机又堵转炸鸡了   又该折腾了

网友:
回复特殊问题DJI还有审核。。我第一个回复现在也没显示出来,所以假如呆会突然又冒出来一个我的回复,楼主你不要惊讶..有时间差..即使你的问题已经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铎了?

对对对     电机又堵住炸了  电机轴弯了  保修去 真是考试前不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现在gps还能搜到星吗? 感觉像陶瓷天线碎裂了,另外返厂没有你想的那么慢,我返厂检测四天就回来了,没 ...

谢谢了 问题已经找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  原来是 gps炸后方向正好装反!      又爽飞一次 但是电机又堵转炸鸡了   又该折腾了

LZ是个急性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