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夜航灯问题

楼主(2013-12-20):
在多轴上面加装夜航灯能单独给夜航灯供电吗? 如果能应该怎样链接?

网友:
楼主描述的是撒子意思?你要用5V的灯带就直接插电调上,用12V的灯带,又碰巧用3S的电池就直接接上去。要是都不具备就买个稳压模块,可以自由调节电压的,那不管3v 6v 9v神马的就都不是问题了

网友:
剛好關注到,可以3S LiPo直接接LED燈條,要更多變化可以加裝呼吸燈控制器,如果多軸主電源是6S 22.2V,需再添加DC-DC降壓(可調整電壓)模塊,調到輸出12V即可;
以上如有更好建議,敬請指教;借用淘寶賣家提供的圖,請參考:

网友:
频闪、爆闪我个人觉得不适合。晃眼。尤其晚上,倒不安全了。
呼吸似乎能接受。常亮应该是最佳选择吧?

网友:
我用的网上买的5段调节LED控制板,8块,焊2个1W LED灯,2.1元一个。用接收机的5V供电搞定。亮度绝对够。

楼主:
谢谢客官们  学习了 我是新手  有很多不懂的地方  谢谢老鸟耐心教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