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v2如果起飞后GPS灯由在地面的绿色变成2红或者3红...

楼主(2013-12-20):
这样的话我是应该返航还是空中换手动模式啊

今天首飞大六轴成功,稍后上图:)

网友A:
gps搜不到星貌似会自动切到姿态模式吧,换手动模式掌握不好可会死翘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搜不到星貌似会自动切到姿态模式吧,换手动模式掌握不好可会死翘翘的

原来是自动的,那我就放心了,多谢
另外 手动模式还是蛮好控制的哈

网友:
gps信号不好的时候飞控会自动切换到姿态模式。

网友:
无卫星信号时自动切换为姿态模式,不用担心

网友:
那你就等着提控回家吧。

网友:
Gps信号差了后自己一定要清楚是姿态模式,要随时注意飞机动态,至少不会原地定钉了

网友:
不用切手動!如果切了手動反而會更遭(控制不易)
不用管它當gps無訊號飛控會自動轉成姿態模式,或者使用手動調整成姿態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