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Y3Y6 的大神们进来吧

楼主(2013-12-20):
说实话前几天开贴要那个折叠四周的图纸
我的初衷就是便携 以后旅游往背包里一放 走到哪拿出来相机什么的一装能看见很多平时看不到的风景

但是我发现这个折叠Y型机架貌似更符合我的思想 便宜 哈哈 最大的就是便宜
原来想买一个成品的折叠Y型Y3 Y6 通用机架 结果发现那一堆都是玻纤维 碳纤维的 有点贵 而且娇贵
所以我想现在求问几个问题

楼主:
我现在考虑是找人切一个中心板 然后弄两套机臂 一套铝管 一套碳管
主要问题有这么几个
1中心板上 管夹 折叠固定部分零件的尺寸 孔距 准备用飞Y的零件吧 毕竟口碑好
2铝方管上怎么弄Y3的尾舵 可以说是那种在电机座上的尾舵机构 因为考虑通用性

网友:
你那个问折叠四轴的帖子呢.我找不到了.

网友:
找我之前Y3 帖子...老外的那个中心版有图纸

网友A:
爵爷对Y3 和折四现在还是非常有感情....总在这些贴子后跟贴,现在做什么呢?老外Y3后来那个版本我看了,臂短了,不到40,舵机是用的是22克2.5KG扭力的,那型号在淘宝没看到,国内3k碳方管1.5*1.5的也就一周左右就出来了,1CM的方管看那老外,也走开旋转螺丝和硅胶线了,我现在毫无目标,不知该做什么,我还是对那个折四没信心,四轴最大的信心来自平衡,但那个折四各部位质量太不均衡了,飞起来能有效率么,Y3中心板又挂不了什么东西,最重要的是还真没看到Y3挂前置云台的,倒底该用碳的做Y3还是折四,实在纠结,要是一套碳板能做个Y3,做个折四,400*500够 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爵爷对Y3 和折四现在还是非常有感情....总在这些贴子后跟贴,现在做什么呢?老外Y3后来那个版本我看了 ...

老外用的舵机和电机都挺牛的..尤其那舵机反正国内要买到相同指标的肯定要几百大洋...170左右有差不多的..国产神舵代替...
Y3负载确实费劲.更别说挂个云台之类的了..可以试试改成Y6的嘛
你说的折叠4是指哪个?
我做机架一般都是紧着手头有的设备做...所以没什么通用性..基本就是自己用着合适就好..那个四轴我用自己的东西模拟过中心没问题...基本也就不会差太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考虑是找人切一个中心板 然后弄两套机臂 一套铝管 一套碳管
主要问题有这么几个
1中心板上 管夹 折 ...

你要是打算铝管和碳管一起用的话主要就是兼容管家的螺丝孔..还有就是碳管折叠的机构.如果用飞越的话你可以参考小财神的那个图纸..就基本知道折叠件的尺寸了...至于舵机之类的话构造多了去了..比如老外的方法..还有就是设计舵机安装座..然后连接微电机转向机构.....看自己喜欢..你多浏览一下国外网站会很有启发

网友C:
内容y3y4y6都飞过。最后被飞控坑了。
y3还好现在有apm可以自稳定点 以前都是kk啊 只能随便玩玩。y6太重 拍摄容易拍到桨 我已经拆了。y4只有mwc(兔子)支持自稳定点 可惜功能不够合理 定位也比较差。折腾啊 省心还是x4吧 各种飞控支持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容y3y4y6都飞过。最后被飞控坑了。
y3还好现在有apm可以自稳定点 以前都是kk啊 只能随便玩玩。y6太重 拍 ...

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是打算铝管和碳管一起用的话主要就是兼容管家的螺丝孔..还有就是碳管折叠的机构.如果用飞越的话你可以 ...

又扯到图纸问题 没有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容y3y4y6都飞过。最后被飞控坑了。
y3还好现在有apm可以自稳定点 以前都是kk啊 只能随便玩玩。y6太重 拍 ...

看群里有个大神的Y6很好啊 在他家楼顶做的测试 他老婆给录得像 我现在是想着稳定性 X4或者H4万一一个电机停转了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群里有个大神的Y6很好啊 在他家楼顶做的测试 他老婆给录得像 我现在是想着稳定性 X4或者H4万一一个电机 ...

别想着停转的问题,都是扯淡。。问题永远无法预测,做好检查 严格装机才是关键。你怎么知道会不会全部停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想着停转的问题,都是扯淡。。问题永远无法预测,做好检查 严格装机才是关键。你怎么知道会不会全部停转 ...

绝不带问题上天这是肯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是打算铝管和碳管一起用的话主要就是兼容管家的螺丝孔..还有就是碳管折叠的机构.如果用飞越的话你可以 ...

你设计的机架X宝上出现了 350 毛爷爷 玻纤
+碳棒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设计的机架X宝上出现了 350 毛爷爷 玻纤
+碳棒

这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快?

那个应该是美国那个节目设计的吧 很像 关键词 Y6机架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应该是美国那个节目设计的吧 很像 关键词 Y6机架

你说那个阿,早就有了,主要那个尼龙管夹不错

网友:
Y4的效率不高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设计的机架X宝上出现了 350 毛爷爷 玻纤
+碳棒

内容1212活动价300。没入手 看到论坛有人用这款 拍摄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