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混乱,求科普

楼主(2013-12-20):
在我的认知中,一直都是相同的电池可以串联,自己也串过不少。
最近有听说相同电池也可以并联的观点,造成常识性混乱,求大神科普

网友A:
串联 电压*2
并联 容量*2

网友:
引申一下,不同容量的电池也可以串联,不过根据木桶原理,容量应当按较小的那块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联 电压*2
并联 容量*2

我的意思是,在我以前的认知中,并联会很危险,容易出事故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在我以前的认知中,并联会很危险,容易出事故

什么事故?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在我以前的认知中,并联会很危险,容易出事故

电池串、并联是很常见的组合方式,和事故没必然联系。当然要保证串并联电池组的性能和寿命,各电芯都要经过筛选配对的。

网友:
新手潜水学习,灌水积分顶帖。

网友B:
对于充电电池来说,电池串联比较危险,因为不可能每块电池容量、内阻都一样,放电时内阻小的电芯就会过放电。
干电池并联比较危险,因为并联可能出现内充电(电压高一点的电池给电压低的电池充电),干电池充电会导致起火或爆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充电电池来说,电池串联比较危险,因为不可能每块电池容量、内阻都一样,放电时内阻小的电芯就会过放电 ...

有理,精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