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1 飞控怎么设置返航啊? 我控是华12S

楼主(2013-12-20):
我用地5通道,设置了三段开关。    0是手动  1是3D模式  2是水平自稳。

遥控器失控设值是否触发油门动力? 还要联动哪个模式?  不敢测试返航啊,万一炸了,就,。。,。。

网友A(2014-02-21):
看你的模式应该没有gps,只有装了gps才能反航啊。加gps以后,三段开关的模式会变,其中一个位置就是返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模式应该没有gps,只有装了gps才能反航啊。加gps以后,三段开关的模式会变,其中一个位置就是返航
...

好的,谢谢

网友:
接GPS才有返航,没GPS哪来的返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