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着没事 来看看现在的2K4吧 今天到货的

楼主(2013-12-20):
新人不懂机械,只是感兴趣,瞎凑热闹进了个2K4,上图说话,貌似比老版的2K4多了块速尾锁,别的都差不多吧。弱弱得问下前辈们那些随车买的小车刀不磨能直接用吗?
工具栏积分不够,还要顺便沾此帖子点光,收个小铣,如西马特SX0 SX1 X1 之类的,大机器不要,家里没地方放,满足下自己那点DIY的爱好就够了。

网友:
恭喜楼主入手新设备

网友A:
你的钻夹不是已经插到尾座上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钻夹不是已经插到尾座上了么

只是随手插进去的,不会固定啊,不然怎么打中心孔啊?

网友:
用力一插,就固定了,要退出的话转尾座手轮,利用尾座的螺杆把锥柄顶出来,全世界的普车尾座都是这样的固定钻夹头的

楼主:
哦 谢谢您啊 明天试试
另外不得不说下,我的头像跟您的相比弱多了。。。

网友B:
插进去,松就转一下,那个扁尾顶住了,扁尾插进里面的槽就转不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进去,松就转一下,那个扁尾顶住了,扁尾插进里面的槽就转不动了

恩啊 谢谢您啊 确实注意到有那个扁尾,这个问题算是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啊 谢谢您啊 确实注意到有那个扁尾,这个问题算是解决了

这种机型买回来一定要先检查自动进刀丝杆转动是否顺滑!这条丝杆安装是很随意的,往往比较紧,很容易加重负荷,噪声大,还很容易损坏调速板。

网友C:
前阵子也钟情2K4,结果到二手市场一看,小床太单薄了,结果收了个618老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阵子也钟情2K4,结果到二手市场一看,小床太单薄了,结果收了个618老床

上个图 叫大家欣赏欣赏啊

网友:
楼主多少米入的? 是哪里买的?? 我也想入一台 做做小东西还是不错的

网友:
自己喜欢就好,根据需要来购置设备。

楼主:
全套2k5左右,不算运费,自己去逃宝搜吧,链接不给了,论坛律令得遵守啊,今天车了个光轴,很轻松。我觉得小雕比小车用的更多,小车也就弄弄圆,但是小雕加工的东西太多了,再弱也算个cnc啊,慢慢啃,塑料,铜铝都不在话下。

网友:
这个2K4看上去做工不错。尾座是快锁的,使用方便。中小拖板的摇把改成圆筒形的,用起来估计摩擦力更小了。床鞍也是整体长方形的,不像以前是工字型的,更好了。
挡屑板应该改成插拔式的,方便拆卸。

网友:
2K4最大好处是有现成套件上数显。 有数显方便太多了。。。

网友:
哥们你床哪买的?方便PM个链接么?

网友:
恭喜上床

网友:
這種刀是不用磨也可用,但不一定配合你的工件材料,而且用久了也得重磨。最左和中央的切斷刀好像沒有刮漆,用前把刀口的漆刮掉就行。
不想擾民就用替換刀片吧,磨刀怎弄都很吵耳。另外,如果機子不常用,給它弄個蓋著防塵比較好,塵埃的威力會遠超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