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具!GPS线给我扯下来两根!

楼主(2013-12-20):
纯新手,初次接触航模。在家默默研究了快两周,好不容易搭好了飞机初步调试好了准备明天带出去溜溜,结果在DIY一个GPS盒子的时候,把线给扯断了!杯具啊!

APM 2.6的飞控,6H的GPS。断掉的就是GPS连飞控的四根线的那个插头,在拔插头的时候四根线跟我扯下来两根。。。

在此请教各位高手,2.6的APM没有内置罗盘,没有GPS应该不能飞了吧?另外那根线问了卖家,说是返厂修不合算,让我找修手机的地方看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有没有解决的好办法?

楼主:
别沉啊。。。顶起来,继续求助!

网友A:
自己换根线就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换根线就行啦

大哥,问下这个自己怎么换啊?是指买根新的?还是自己可以怎么处理一下?

我现在就是线跟插头分离了,我试着插进去,是插不紧的,上点锡焊一下可行么?

网友A:
买个新的带线的插头接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新的带线的插头接上去

明白,多谢!

网友B:
电线呗,接上去就行,玩魔的哪个不会焊的东西,注意顺序不要接错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线呗,接上去就行,玩魔的哪个不会焊的东西,注意顺序不要接错就好

嗯,我会的,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焊,先来请教一下哈~

网友C:
apm 沒有罗盘沒有gps,, 还可以飞自穩和定高(只用三軸加速度计和气压计)

gps 線,, 应该x宝上有卖吧,, 试着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apm 沒有罗盘沒有gps,, 还可以飞自穩和定高(只用三軸加速度计和气压计)

gps 線,, 应该x宝上有卖吧,, 试着 ...

谢老大!上面有兄弟说可以焊的,这个线跟插头可以用焊接的么?

网友D:
插头里面的针可以挑出来,把线焊上插针,继续插回去就可以了,小问题。记住线序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老大!上面有兄弟说可以焊的,这个线跟插头可以用焊接的么?

插头一般是用夾的(分很多种線距,, 有專用夾子的),, 但这种細头子可能用焊,, 不清楚,, 若你想焊的话可以买帶头的線,, 自已再焊接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插头里面的针可以挑出来,把线焊上插针,继续插回去就可以了,小问题。记住线序就可以了。

专业解答,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插头一般是用夾的(分很多种線距,, 有專用夾子的),, 但这种細头子可能用焊,, 不清楚,, 若你想焊的话可以买 ...

理解你的意思了哈,可行!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