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icharger 308 充电器充电结束后, 电池电压跌落回4.16V

楼主(2013-12-20):
最近刚入手308充电器, 功能非常不错, 只是电池4.2V充完之后电压会跌落回4.16, 而同样的电池在A6上充完后则保持在4.19, 不知是不是什么设置问题?

网友:
别纠结,pl8也这样。

网友:
你这是电池没充满。提高平衡精度和时间,电池就充饱了

网友:
我一个月前就问过了。但遗憾的是到现在也没解决~
大部分回复都是说的大概,具体怎么设置估计都不知道。或者机子本来就这样。我总之打印了份说明书都快翻烂了,各种可能的设置(截至条件,平衡快慢)都试过了~没用!

网友:
电池和线材内阻的原因,本来4.20V的电压应该是电池的路端电压,却被外电阻分走了一部分。解决方法有减小充电电流和抬高截止电压等

网友:
把涓流打开,最多可以小电流20分钟。其实没必要追求这个4.2,最后你花半个小时达到4.2实际上也就增加几秒的空中动力,得不偿失

网友A:
可以按下设置,可以充得很满,特别适合老电池
PROGRAM SELECT                 Bal.Speed XXXXXX (改为LOW)
Settings                      ->       Bal.Trickle  XXX      (改为ON)

建议把下面值设大,因为平衡需要较长的时间
Safety timer
XXX XXXmin

建议反

PS: 其实要充满且平衡快,个人觉得BC168更合适,自己都用这两款充电器,如果不用大电流充电,其实还是BC168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按下设置,可以充得很满,特别适合老电池
PROGRAM SELECT                 Bal.Speed XXXXXX (改 ...

你那是208B老款充电器的设置界面吧!LZ那个应该是308DUO

网友:
我建议你翻一下我之前发的关于4010的设置贴和308DUO应该差不多的,想要电池充到4.2V,把截止电压调高点就可以了,调到4.21-4.23V。还有关键一点就是在“Balance speed”的选项里选择"User"就会出现以下几个设置分别是平衡差值、平衡设定点、平衡、平衡充电延迟,最后的一个平衡充电延迟,按照我的经验设置在1分钟就够了。因为充电器出厂的时候设置的都很保守,就像轿车出厂时对发动机的参数设置一样,想要发挥出发动机的性能要去刷鹿头是一个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那是208B老款充电器的设置界面吧!LZ那个应该是308DUO

可能我弄错了,我的是306B的,以为308的可能也差不多

楼主:
感谢大家~ 发现把截止电压稍微提高一些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不知道会不会伤电池,不过据我观察,A6充电的时候最高电压也就是4.2,但是能充得特别满。
其实纠结这点电压确实不大必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 发现把截止电压稍微提高一些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不知道会不会伤电池,不过据我观察,A6充电的时 ...

我就是奇怪为什么别便宜的充电器都可以,这么贵了还不行。国货精品啊。
正常的截止电压4.2也是安全电压啊。我没调高,还是一直压降着用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奇怪为什么别便宜的充电器都可以,这么贵了还不行。国货精品啊。
正常的截止电压4.2也是安全电压啊 ...

沙发说过了PL8也这样,5楼也说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就是视而不见
你所说的便宜的充电器指的是A6之类的并充充电器吧!
我来引述一下技术宅对A6这类充电器的评价!
“A6不过是厂家为了迎合人傻钱多的消费者,非得追求每节独自充电的错误观念做出来的怪物(用AWG20线过5-8A电流,我看是想着火吧)”
“B6才是最好的方式,大电流充电用T插,平衡用平衡插头,这才是正规军的打法。(当然B6也得接插件好,电阻精确)”

网友:
我是开了涓流充电后,充电非常足量。丢一天一夜都还是4.197-4.198啊

网友:
这类大电流充电器只是为了 快 速 充电用的,快充带来的问题是电池不能100%充满,但对实际使用没有影响,谁在乎多那10几-20秒?。。。我的电池都是早早就下来了,下来还有3.8V,我的宗旨是:宁愿每次少飞1-2分钟,也不过放一次!

网友D:
试试看,4.19->4.16,能多飞几秒?

在轻巧地指责"别的便宜的都可以,这么贵了还。。。" 之前,可否花一点时间先问自己会用不? 说明书看全了没? CV截止电流设置是做什么用的搞明白没? ^_^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试试看,4.19->4.16,能多飞几秒?

在轻巧地指责"别的便宜的都可以,这么贵了还。。。" 之前,可否花 ...

能多飞几秒是一回事,该不该冲满是一回事。
就是搞不懂明明有问题,却非得说,就是这样的,怎么样嘛,就是你不会用。幸好没讲“你那么不喜欢,你干嘛买啊”这样的话。
没明白说说实际情况到底是碰到大哥哪根神经了?
说明书我还是打印了一份,自己订的,可能没订好,快翻烂了。说明书我还是看懂了,主要是厂家写得好啊。
暂时认可5楼的看法,可能是这个原因。
各个产品都有优缺点,这是正常的。干嘛你选的这个,它就是最好的,别人说一下问题就不行?
我们不都是花了一千多银子弄了这个充电器,不也一直用着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沙发说过了PL8也这样,5楼也说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就是视而不见
你所说的便宜的充电器指的是 ...

没有呢,只有一个玩车的B6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有呢,只有一个玩车的B6

你这是在吐槽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在吐槽么?

晕,没有啊,你问我是不是A6,我确实没有(但有几个模友有,7A充的时候,线有点发热,还有就是风扇转得很伤心),只有一个玩电车的B6,很垃圾的那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多飞几秒是一回事,该不该冲满是一回事。
就是搞不懂明明有问题,却非得说,就是这样的,怎么样嘛,就是你不会用。幸好没讲“你那么不喜欢,你干嘛买啊”这样的话。
没明白说说实际情况到底是碰到大哥哪根神经了?
说明书我还是打印了一份,自己订的,可能没订好,快翻烂了。说明书我还是看懂了,主要是厂家写得好啊。
暂时认可5楼的看法,可能是这个原因。
各个产品都有优缺点,这是正常的。干嘛你选的这个,它就是最好的,别人说一下问题就不行?
我们不都是花了一千多银子弄了这个充电器,不也一直用着吗?!

指责,总比研究容易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指责,总比研究容易得多。

不是指责,买都买了,还指责什么啊。我就是研究了没研究出来说说问题。也用得好好的。充不满也没太在意。

网友:
lz有兴趣可以弄个万用表看看A6到底输出的是多少,呵呵。

网友:
充得快和充得满本来就是矛盾的,想满就增加平衡精度和减小结束电流。这个我已经反复说过n次了。哪个充电器提供这么多可调的参数?充的满了嫌慢,快了嫌不满,呵呵

网友:
内容大电流充都会这样。只好再开小电流冲一会

网友E:
pl8充满的时候显示4.207v.然后减小电流,直到1a左右充电停止。

网友:
引用 网友E:
pl8充满的时候显示4.207v.然后减小电流,直到1a左右充电停止。

那样好还是不好?那么306设置最高截止电压也能解决问题,我试过,那样就4.20几了,不放心,又改回原来设置了

网友:
外场大电流 没有必要太纠结于此吧。 飞固定翼 飞直机 就是要那一小阵子的暴力。 其实即便电池能在 4.20v 其实你暴力的时间也就最多2分钟。 (电直)

网友:
研究下PL8的 Long Life mode 充到多少V? 然后就倍感欣慰了。

网友(2014-02-01):
我的PL8也这样,请问谁开启它的涓流充电

网友:
理论上充满90%放到20%寿命比充到100%放到10%多10倍以上。
快充是充个差不多就行了。绝对不要过充。
赶时间用,充不到4.2V问题也不大。电池寿命影响却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