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山狗用到极致

楼主(2013-12-20):
山狗就是suptig,最近几天,花了不少时间在改造上。为什么要改造?能改造成什么样子?等一下慢慢解释。发此贴是想说,山狗还是挺有玩头。当然了,价钱在那呢,一个500多,一个2000。我结合自己的感受说说山狗的优缺点。我的目的明确,就是为了玩玩航拍感受一下才玩多轴的。

几个月前开始玩多轴,身边的人说,搞个gopro一次到位。但是考虑到黑狗的价格,还是犹豫了,咱们论坛上有比较山狗和真狗的文章,弄得挺不错的。因为我玩摄影多年了,对于一些噱头的指标还是能分辨的。清晰度二者应该还是有明显差距的,但是感觉山狗已经够用!而真狗最大的优势有二,其一是1080p高清模式下的60fps,其二是明显更好的宽容度。后面具体解释。

首先考虑的是安全,因为当年我玩直机有过差点削到自己的经历。而对于安全来说,个人认为除了使用质量相对稳定的产品,重量轻也是很重要,毕竟不是给电视台拍纪录片,不一定用得着微单级别的画质。狗加无刷云台不过是300克,而微单加云台恐怕不可能少于700吧,咱不讨论极品。少一分重量,砸到的时候就能不那么疼。。。

从价格上来说,gopro其实有些尴尬,2000块钱,上有3000块钱的微单,下有不到1000的tx100。就算不考虑微单,tx100的1080p60fps已经非常吸引人了。也是拿不定主意,所以决定干脆弄个便宜的山狗算了,体验到位,需要的话就再进个狗,也不算多花太多钱。

山狗使用时发现,1080p的30fps确实有些讨厌,因为用720p60fps,不需什么调整,就没有一点果冻;然而1080p30fps下,那一点点果冻想搞没了,想想都头大,就那么一点点果冻。真狗就没有这个问题了,更何况60fps画面连贯感很好,后期更有空间。而真狗的宽容度好,我看了一些视频,感觉更多应该是软件的功劳——这一点不太确定。确定了也没用,也不能自己写软件。

无论是山狗还是狗,都是鱼眼镜头,视角极度宽广。这是运动摄像机必要的品质。然而,用微单或者单反航拍的人,基本上都是两个配置吧,如果是nex5,基本上配的都是16定焦,相当于全画幅24。如果是5d系,那么基本上配的都是24定。24视角印象里应该是84度。对于实拍来说,角度的意义在哪里?假设,我们拍摄建筑,如果是鱼眼,我们可以尽情贴近建筑本身,即使在距离建筑很近的地方,也能捎上一条蓝天。如果是84度广角,无疑需要拉开一点距离,而距离远,有时候意味着中间隔着一些障碍,比如一棵树,另一座楼之类的,如果挡在镜头前,急死都没辙。因此,航拍配合极广的鱼眼应该算是个合格的配置了。

然而太大的广角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没有纵深感。举例来说,假设两个建筑,都高于地面,二者距离500米,如果使用狗,那么,拍摄建筑1的时候,后面的建筑2,几乎就小得看不见了。对于一些需要交代背景的题材,无疑是巨大的不利。如果是84度的广角镜头,则建筑a的主体突出,建筑b在远处基本也能看清,镜头里就能交代二者关系了。

上面说的是为什么要瞎jb折腾,下面就是瞎jb折腾的过程。

如果是照相机,通过换镜头,很容易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那么,山狗到底能不能换镜头?肯定能。拆开就能看出来,山狗使用的不过是标准的12毫米螺纹接口。如果换镜头,除了接口,另一个要考虑的东西就是像场面积,也就是感光元件的大小。单反微单画质好,其实就是好在大感光元件上。上网查了一下,欣喜地发现,原来山狗的感光元件是1/2.3的,好像现在大多数便携照相机也不过是1/2.5吧。

于是上网找镜头,很快买到了供1/2.5元件使用的3.6mm、视角约90度、12mm螺纹接口的镜头,标称300万像素清晰度。到货之后,拆开山狗,发现山狗的镜头与镜头座之间,螺纹上点了一些胶固定,素质介于热熔胶和硅密封胶之间,很容易用小刀刮掉。刮掉之后,稍微用力以尖嘴钳子拧镜头,镜头就下来了。接着换上了新的镜头,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低通滤镜问题。

简单解释一下低通,我们使用的照相机,都是带有低通滤镜的,滤去不可见的红外光。红外光对于摄影来说好处坏处都有,好处是穿透力强,雾霾天如果用红外相机或者红外胶片拍,可能看不出什么雾霾。然而,这种情况下,图片是偏色的,并且基本上是无法通过后期调整回来的。我曾经拆过一个车载摄像头,因为那个摄像头拍出的画面,缺少绿色,后来才琢磨明白,这是没有低通的缘故。山狗换上镜头就是那种色调。对于车载摄像头、监控摄像头,穿透力强、尤其是可感红外,对于低光照环境拍出画面来说至关重要,这也是为什么绝大多数的监控摄像头都标称“IR”或者“感红外”的原因。然而对于拍正常的照片,这无疑是不可接受。

至于这块低通滤镜,现在的单反都是固定在感光元件前。换句话说,我们常说感光元件脏了要擦,其实擦的就是这块低通。当然了现在也有相机取消了低通,比如尼康d800e,一样正常拍摄,原理没研究过,咱们也不讨论了。山狗的元件前面,是没有低通的,低通是在镜头上的。看镜头靠近元件的最后一块玻璃,明显反射出红光,和镀膜的反射感明显不同,这就是低通。

那么到哪去找这块低通呢?在网上找了很久,只找到了一家店卖带有低通的镜头。好在这家店不仅有镜头,还有专门出售的1厘米见方的低通滤镜玻璃片,几块钱一片。一并买了。到货,先装上了镜头,果然没有偏色的问题了。然而这个镜头,虽然也是标称300万清晰度,虽然看上去清晰度也说得过去,但镜头玻璃上居然连镀膜都没有——我玩摄影多年了,这一点不会看错。很担心镜头的逆光性能。

测试了一下,镜头还是说得过去的。但是,测试过程中发生了意外,因为安装镜头有点儿歪了,导致镜头螺口侧滑了一扣,换句话说,镜头拧上去的时候,是微微歪着的。移轴就是这个原理,也就是说,本该全都清晰的像场,如今只有局部清晰,另一部分落在焦点外,是虚的。考虑了一下之后,分解山狗,将镜头座拆下来,从里往外用镜头反着小攻了一下丝(因为镜头本来是从外往里拧,并且没有拧到底,因此底部的丝都是完好的),再拧上镜头,好了。

镜头拧正了,下一个问题就是对焦的清晰度。接上图传测试,发现多拧5度就能让画面明显模糊。但是,毕竟图传的清晰度差,那5度之间最清晰的地方在哪,只能使用别的方法测试。我以漆笔在镜头上每隔很小的一段就点上一个点儿,再拧一次拍一张照片,回来在电脑上放大观察,以此找到最合适的点。终于在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折腾后,搞定!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过程中曾经发现一个小窍门,就是在晚上,对着远处的较暗灯光对焦,一旦焦点不准,灯光微弱的亮点就会彻底消失。本来以为这是个好办法,但白天发现,晚上的对焦还是不准的。各位发现这个窍门的时候就不用瞎兴奋了,还是使用最笨的方法吧。这一自然段叫做n。

后来想到,其实用hdmi输出,接个高清显示器,对焦就会容易多了。。。

搞定之后,目光回到了以前没有低通滤镜的镜头上,因为单买了低通滤镜,用电钻加砂轮,将1厘米见方的低通打去角,再用ab胶直接将镜片粘在了没有低通的镜头屁股上,注意镜片不能大出螺纹,这样再将镜头拧到山狗上,果然颜色也正常了。换句话说,如果大家买不到带低通的镜头,可以通过这种方法简单解决低通的问题。其实,低通还可以通过双面胶固定在山狗的感光元件前,但这种做法的缺点是,无法使用山狗原装的镜头了,两块低通一样会导致画面些许偏色。

但是这个镜头变形比自然段n中折腾的那个镜头严重。于是,拆掉了这个镜头,重复了自然段n的内容。最后终于折腾好了。由于对焦太过麻烦,如果在外面拍东西的时候想要更换镜头,基本上应该说不可能。于是,我又花了500块钱买了一只山狗。。。这只山狗,打死我也不拆了。当然了,改av线侧输出还是要改的。以后出去,带两个山狗,相当于带两个镜头了。

再回头说说这山狗的好处,如果是2000块钱的狗3,舍得这么拆来拆去吗?拆坏了还不得心疼死。山狗带来的不仅是拍摄的乐趣,更是瞎jb折腾的乐趣。

今天早上醒来头昏欲死,不得已把媳妇叫回家伺候病。万万没想到,媳妇居然给我带来了这个。

但我依然会好好用我的山狗的。这媳妇让我瞬间感觉对小三毫无兴趣了。

狗3+用了一个多月了,说说感受。
狗3+的1080p60fps,上面已经说过,对于处理果冻很有实用意义,这一点没有变化。更重要的是,狗3+视频清晰度,确实比山狗明显要好不少。尤其是在狗3+上到上述分辨率时。为了保证果冻少,我用山狗的时候只能用720p,而且,感觉山狗的1080也明显没有狗3+的清楚。
而照片的效果,有点儿让我意外,狗3+的照片效果我没觉得比山狗好,也许确实好一点点,但太少了。毕竟是小ccd和定焦距、定焦长镜头。但是,以狗3+这个清晰度,回来视频做裁切以消除一些形变我觉得完全可行,山狗就更差一些。
至于其他的那些功能,wifi图传有延时,基本没用,也就不剩下什么了。另外狗3+的定时拍摄,就是几秒钟一张的那个模式,拍照之后停顿比山狗长,稍微感觉不方便——万一这半秒时间里发生什么意外,需要赶紧操作……不吉利的话不多说了。而且,狗3+的osd画面并没有倒计时,或者是被我的飞控osd遮住了?这一点上山狗大红倒计时数字确实是很方便的。至于电量显示、储存剩余显示,意思不大,拍摄前肯定都做好准备工作了嘛。
因此我觉得结论仍然是,山狗很值,很好用。当然,狗3+更好,对于拍照片来说,我觉得二者差别不大,但对于拍视频来说,狗3+还是明显强的。然而我基本上都是拍照片,视频对我来说吸引力和实用性并不大。。。

网友:
LZ不容易。。那么多字。。。顶一个。。

网友:
太专业了。

网友:
不过长知识,学习了。

网友A:
LZ专业啊,分析得很透彻,学习了,我前几天发帖说镜头拆不下来,你的怎么那么容易呢,我的是纹丝不动没办法又装回原来刮花的镜头了!

网友B:
楼主把山狗拆的这么透了,上点视频给我们看看吧。我的山狗拍的视频也是宽容度不够。但我试过把山狗的原装防水壳套上后颜色好像会好点。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楼主说不定能验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专业啊,分析得很透彻,学习了,我前几天发帖说镜头拆不下来,你的怎么那么容易呢,我的是纹丝不动没办法 ...

一定先尽量把胶刮掉。

用尖嘴拧的时候,注意原装镜头的外圈,实际上也是拧在镜头上的,有可能会先将外圈拧下来,导致镜头镜片散落。不过没关系,装回去就是了。可以家住镜头细脖子那里拧,也可以先拧掉外圈再直接用尖嘴钳子在外圈螺纹上拧,缺点是有可能损坏螺纹。如果损坏,可以用锉刀攻一下螺纹。

或者,往下拧的时候,用力夹紧外圈,以外力保证外圈不会先松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把山狗拆的这么透了,上点视频给我们看看吧。我的山狗拍的视频也是宽容度不够。但我试过把山狗的原装防 ...

装上防水壳宽容度好,这应该是正确的感受。

很多摄影爱好者追求老镜头,认为老镜头的“味道好”,其实说白了,就是因为早年镀膜技术没有现在成熟,导致光线进入镜头后折射反射量大,一定程度上,平均了整个画面的亮度,因此反差小,显得画面柔美。

但是镀膜差造成的反射折射,很可能也意味着锐度降低。换句话说,这并不是追求宽容度的正路。就算,山狗能和狗3用一样的感光元件,软件算法水平,肯定也达不到狗3那么优秀。

再举一个例子,前几年的数码单反,都没有hdr,也就是宽动态范围,也就是特大宽容度功能,现在的很多小数码都有了。网上能下到狗3官方宣传片,里面有的镜头还是挺明显的,狗3的宽容度大明显是后期的功劳,虽然宽容度大,但画面看上去并不是特别自然。现在5d和nex系列的宽容度,仍然不为很多专业摄像用户看好,他们会去选择bmpcc就是个证明。但是,如果不搞得那么专业,如果不是公家掏钱拍电影,咱们真用得着那么好的宽容度吗?一般认为,反差稍大,对于人眼观察是很讨巧的。

而且,这种机内软件算出来的宽容度,一定程度上,除了硬件的选择,也是可以通过后期软件在电脑上做到一部分的。关键就是一个度,做过了,画面假,做少了,宽容度还是不够。想要达到更好,必然意味着硬件、设计、软件算法都要下大得多的功夫。狗3贵是有贵的道理的。

网友:
顶了看。码这么多字不容易啊,呵呵

网友:
好帖,长了知识

网友:
上图看看就更好了

网友:
这个很牛啊,值得学习,楼主是对摄影摄像很有见解的兄弟。

网友:
  玩山狗的一定要顶······················

网友C:
改av线侧输出还是要改的,楼主,这个怎么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av线侧输出还是要改的,楼主,这个怎么改,谢谢

我也是跟论坛上的前辈学的,原帖子没搜到。。。

两根线,红线焊在av口,最靠下面,朝后的那个触点上。黑线焊在av口,最靠下面,朝sd卡那面的触点上,或者直接焊在hdmi口的铁壳上。机器打个眼儿,把线甩出来。

另外,在使用这种方法的时候,是无法对山狗进行设置的,开机状态长按快门旁边的那个键,只能实现画面上下翻转。如果需要设置,还是得插上下面的av线进行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av线侧输出还是要改的,楼主,这个怎么改,谢谢

找到了。我也是跟这个帖子学的。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B7%2Bav%CA%E4%B3%F6

网友:
学习了,是一个好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