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utaba 9257怎么拆机

楼主(2013-12-20):
舵机不知道什么原因狂抖,看了网上的贴子想拆开来看看能不能复活,可拆了齿轮后,中间的壳与主板和电机没法拆开,求助,如图

网友A:
顶齿轮和电位器轴就出来了

网友:
潜水学习,灌水积分顶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齿轮和电位器轴就出来了

顶不出来,我看网上有贴子是把焊锡吸掉才把主板取下来的

楼主:
终于拆出来了,原来电位器有卡口,电机是粘死的,只能用电焊取主板

网友B(2014-03-17):
我和朋友就是死命拆,一人坏一个bls451,郁闷啊。

网友:
看准了拆,一般不会坏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和朋友就是死命拆,一人坏一个bls451,郁闷啊。

层主,你哪里拆坏了,是电子部分还是机械部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层主,你哪里拆坏了,是电子部分还是机械部分?

肯定是马达给拆坏了。无刷马达,没得救了。兄弟有办法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马达给拆坏了。无刷马达,没得救了。兄弟有办法不???

如果是电路部分,我能修好,但是马达这东西我没有原装的,你能不能拍张照片让我看看是哪家的马达?

网友:
嗯,我记得好像是马步迟的马达。我是把马达整个底部给拽了下来,里面的漆包线都断了。晚点我发个图上来

网友:
拆来干嘛呢,我刚入手一个

网友:
坏的哪两个还有用不

网友(2014-06-14):
技术贴   学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