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到底稳不稳?

楼主(2013-12-20):
经常有人问我这几个问题:
1.APM到底稳不稳?
2.APM是不是挺难调参?

我真的挺难回答的。说好,好像是我给APM打广告,但说不好?我自己也用得蛮爽的。我也挺纳闷,我好几台多轴,330,500,620,800,1200 都用的APM,我基本不用调参数,也飞得挺稳的。国外,youtube上也非常多玩APM的视频。

前几天,我给我的330换了一个次一些的电机做测试,我调了一天参数,才调到他平稳起飞。我才悟出大概是什么原因。
我330是碳纤机架,加厚的双层板子,用的是好电机,整机震动小,动力足。次一些的电机,转动起来有虚位,KV大,转速比之前的电机要高,震动也大。我也调过那么多台多轴了,调这个还花了一天时间,如果是刚入门者呢?那得花多久?

机架、动力就像是人的身体,飞控就像是大脑。
如果身体本身就弱,大脑甭管多好,跑得也不快。如果身体本身就强,也不需要大脑怎么使劲,跑的那就是好。

多轴就是个整体,稳不稳,调参难度,都和整机的硬件有关系。

如果花了几千、几万买个飞控,会有人给他配个几十块钱的机架吗?再来看下身边用APM的朋友,有多少人用的是好机架,好电机?
机架、电调、电机、桨、甚至到供电模块,多轴上的每个部件对结果都很重要。有些偏差、那就是不稳,严重的就是摔机。而且这个搭配不是说越贵越好,而是一定要搭配合理。

所以我建议打算选用APM的朋友,一定要合理搭配自己的机架。入手第一台机器,一定得是别人成功飞起来的配置。按照我的经验,330,500,甚至到800轴距的机器,机架、动力搭配合理的话,参数不用调,也会飞得稳,调一调,则飞得更好!

另外,APM的功能强大,是一个无人机飞控。建议新手一定要看几遍官方文档。以便有个全面系统的了解。千万不要以为飞起来就好。这可不是玩具,而是暴力的多轴飞行器。时速可以达到100公里每小时以上,也就是说1秒钟,他就能跑15米。想想你飞的时候离他多远吧。对自己负责,对身边的人也要负责!

希望本文能给入门者一些帮助。

网友:
APM,挺好用的啊?虽然麻烦了点

网友A:
这就是所谓的有钱人靠设备,没钱人靠调配

网友:
没用过,准备了解。路过。

网友:
入多轴坑已经一个多月快两个月了吧? 恩.楼主说的很对.应该认真看看.不仅是说apm  尤其是模型安全问题.真的要认真. 模型不是玩具. 这是真的~

网友:
我买了APM没用那。一头雾水呀。机架是自己做的。

网友:
要多調多試多飛

网友B:
这两天已经被APM搞崩溃了,还没装机的时候最开始电调滴滴响,然后通道错位,再然后OSD显示OVER SPEED,然后手动模式模式下OSD过一会儿就不动了,数传HUD都不动了,电流电压模块不能输入测量电压,也不懂怎么搞,而且线焊点都松了。今天上电还比较正常,在飞机上打洞穿线,设备上飞机,结果OSD就没了,灯都是亮的,就是没OSD了,而且上了433还跳舵。啊,真崩溃了。得,明儿还是飞板机吧,等心情好了再来调APM。

网友C:
可能是专业的原因,我在入魔之前半年居然花了半天时间去维基百科把PID控制理论看了,打算入魔后和APM斗争,甚至有一些非线性发展的想法。结果默认参数爽飞,功夫都白费了,好处是了解到一些控制论的皮毛。

网友:
确实如此,说得非常好。搭配合理安装尽量注意避免干扰减震等细节, 默认参数就很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两天已经被APM搞崩溃了,还没装机的时候最开始电调滴滴响,然后通道错位,再然后OSD显示OVER SPEED,然后 ...

算了 我帮你玩了

网友:
APM有很强的自动调参的功能,第一次起飞会出现不稳定现象,如果是经常飞四轴的人让它慢慢飞起来飞几分钟,以后就飞就非常稳定。如果一开始就调参,往往会越调越乱。

网友:
引用 网友D:
顶九哥

顶奶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专业的原因,我在入魔之前半年居然花了半天时间去维基百科把PID控制理论看了,打算入魔后和APM斗争, ...

就算默认爽飞,也可以调的更好的。
既然花了半年学了点东西,何不去试试呢

反正不行还可以调过来

网友:
在观望中

网友:
APM起飞不难,默认参数也能很稳。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两天已经被APM搞崩溃了,还没装机的时候最开始电调滴滴响,然后通道错位,再然后OSD显示OVER SPEED,然后 ...

哈哈。。这个是比较悲剧。。。
我有个建议,最好一步步来,OSD先去掉,GPS什么能去掉都去掉,就留下主控和数传。

先把最基本的自稳调好,然后去尝试气压定高,全都弄好了再把GPS加上去调定点。
定点完了加OSD,这时候也有心情仔细检查接线,排除错误了。

我的330就是这样一点点来的。。。(不过不是故意这么一点点来的,而是因为GPS一直在等一个3D打印的支架,不好装机才这样的)
我是比较喜欢绑起来调,所以先绑起来acro模式把pitch的PD调好了。然后飞起来调stab P和rate I,这俩都好了以后,我又用旋钮调定高。
把这些慢慢调好了以后,飞了几个起落测试,正好GPS的支架也打印好了,把GPS装上去,随随便便调一调GPS的PID,就钉钉子了。

如果一步到位全加上去,各个部分都可能出问题,手忙脚乱不知道从哪个问题开始。

你的电调滴滴叫,就直接   最高油门上电-看指示灯-断电-保持最高油门再上电-电调高位校准好了滴滴两声-油门拉到底 就校准好了。

另外,通道乱,就在地面站上看遥控的通道值,然后调下线序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哈哈。。这个是比较悲剧。。。
我有个建议,最好一步步来,OSD先去掉,GPS什么能去掉都去掉,就留下主 ...

额,谢谢。不过我不是轴,是天行者。没APM也能飞,就是没自动返航飞远了心里发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谢谢。不过我不是轴,是天行者。没APM也能飞,就是没自动返航飞远了心里发虚。

额。。原来是这样。。

网友:
LZ说的很在理,机架,电机一定要好的。我第一次玩四轴,没做任何调试,飞的非常稳~~~

网友:
也想入一套APM了

网友F:
支持楼主,楼主说的我学到很多东西,。我买了naza v2了,过两天有米了再买apm对比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支持楼主,楼主说的我学到很多东西,。我买了naza v2了,过两天有米了再买apm对比一下。

买了希望不要妄下结论,就算是很好的设备,也有很大的几率是要调试的(LZ比较幸运,哈哈),不过好设备调试绝对没有传说中的难,按照方法,轻轻松松钉钉子,斜过来抗风。

网友G:
最近我也想配一套  330 的小四轴,能否推荐个配置呀,便宜点的就行,有devo 7e 遥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近我也想配一套  330 的小四轴,能否推荐个配置呀,便宜点的就行,有devo 7e 遥控了。

刚才去爽飞330了。今天天气不错,就是还比较冷。飞了十几分钟,回来手指头都有些硬了。

配置 :
1.330 全碳纤机架。
2.精品2212电机。
3.四合一电调已刷blheli。
4.8045正反浆。
5.精品级APM飞控 2.6版本及6H GPS
6. 3S 4000MAH 电池

网友G:
引用 楼主:
刚才去爽飞330了。今天天气不错,就是还比较冷。飞了十几分钟,回来手指头都有些硬了。

配置 :

这样一套配下来多少钱呀,我也想配一套,不要gps 的
自己不会调,如果你调的好,就按你的参数可以吗?
你也上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去爽飞330了。今天天气不错,就是还比较冷。飞了十几分钟,回来手指头都有些硬了。

配置 :

如果2200mah 电池能飞多久?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所谓的有钱人靠设备,没钱人靠调配

这句话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样一套配下来多少钱呀,我也想配一套,不要gps 的
自己不会调,如果你调的好,就按你的参数可以吗?
...

这个套件X宝有,参数都设好了,装好就能飞。

四轴多轴飞行器 全碳纤机架套装 RTF 适合新手入门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句话到位~

晕死了,群里喊你不鸟我,可恶!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套件X宝有,参数都设好了,装好就能飞。

四轴多轴飞行器 全碳纤机架套装 RTF 适合新手入门

能给个链接吗?私信

网友:

引用 网友G:
能给个链接吗?私信

加我,我告诉你,604671508

网友J:
我GPS 6M不稳,定点打圈,刚买了6H,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GPS 6M不稳,定点打圈,刚买了6H,再试试

6H带温补,冬天用是比6M好太多了。

但定点大圈和gps精度影响不大。
你检查下你罗盘的方向,可能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6H带温补,冬天用是比6M好太多了。

但定点大圈和gps精度影响不大。

我是2.52版本的,罗盘方向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经典顶之~~ 很好的说明了其他设备的重要性,和木桶短板的道理~~

贵的东西还是有他贵的道理的,哪怕是像螺丝、电机座这样的“小”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I:
晕死了,群里喊你不鸟我,可恶!

啊,在哪个群里?现在群加得太多看不过来,最近忙着DIY东西,都不怎么看群了!

网友:
想入手APM好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两天已经被APM搞崩溃了,还没装机的时候最开始电调滴滴响,然后通道错位,再然后OSD显示OVER SPEED,然后 ...

幸好我运气好,飞这么久apm除了最初不明原因的炸过一次,后面炸的都可以找到原因,多是自己操作和管理的原因。也没有那么多所谓的难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