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futaba 9257舵机中间的壳怎么拆?

楼主(2013-12-20):
9257狂抖,想拆开看看,可拆了齿轮以后中间的壳拆不下来了,用小的一字螺丝刀在主板边沿撬好像撬不动,如图

网友A:
就是拔电路板出来,出线那边,不是齿轮这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拔电路板出来,出线那边,不是齿轮这边

电路板是可以拔出来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板是可以拔出来的 ?

好吧,撬出来、挖出来、整出来,不知怎样准确表述

网友:
电位器我扣在中壳上的  板子有直接焊在电位器上   不好拆  楼主上电路板照片看看是不是买到山寨9257了···········

网友:
舵机底部有2-4颗小螺丝,扭开就可以看见电路板。然后小心取出来就好了。顺便可以用704和密封胶把防水做了。这个板是和舵机的下半部分一体的,不要撬坏了。

网友:
拆反了,后面的壳

楼主:
板子图片如下

楼主:
板子已经拆下来了,电机是粘在壳上的,电位器里面有卡口,所以直接撬主板撬不开,后来看了一高手的贴子才知道需要把主板上的电机和电位器的焊取掉才能取下来,可现在电位器也换了,舵机还是狂抖

楼主:
如图,我把齿轮2拿掉,把电位器调到中立点,通电后用控来操作舵机,左右打方向,齿轮转动感觉两边都很顺滑。
可有一点疑问,就是把电位器调到中立点后,顺时针拧电位器,齿轮1也顺时针转,如果把齿轮2也装上的话,齿轮2不就逆时针转了,那不就跟电位器的方向反了,不知道各位的9257是不是也是这样,求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