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办法拆掉这个钻夹头

楼主(2013-12-21):
怕掉,用502粘上了,现在拆不下来了,谁有好办法?

网友:
用火烤後,膠會軟化

网友:
502能用丙酮清除,但想不到你要如何打進接合位置?

必要時用加熱除下,再用丙酮清除。

网友:
找个大杯子加热水,浸入一会儿,再拆。!

网友:
主要是拆卸力不好使,用2颗带螺母螺丝,长度适中,放在夹头与主轴台阶之间,左右各-枚,就可顶开了。

网友:
钻夹头是锥度连接还是螺纹连接的?要说清楚。

网友:
加热到160度502就软了。

网友(2019-03-01):
必要時用加热法除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