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450机架。配置如下: 2212 1000KV电机

楼主(2013-12-21):
机架重二百五十克。电子设备安上加上电池大约有850克。

    谢谢您们。此致 礼。

机架重二百五十克。

机架重二百五十克。

制作中

制作中

合金和亚克丽板为材料

合金和亚克丽板为材料

楼主:
2212    1000KV电机    30a电调    1047碳桨   APM2.6飞控6hGPS.  3DR数传 电池没有定多大的好。参考大家见解。

网友:
2212 电机 1000KV.......... 电池用3S 5000mah 的好

楼主:
能飞多少分那。用这么大的电。

网友:
我450机架 3.5报警10分钟 2200电池 也是xxd2212kv1000

建议你用5000毫安的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9695看我的450
话说你这个玩意搞的太难看了...要不要订个大盘子 上面放电池啊

网友:
亚克力强度不行

网友:
血染的手套

网友:
真难看不过支持DIY支持折腾,你这强度行不行呀

楼主:
强度没问题

网友:
这样强度可以的,毕竟机臂都接到一块儿了。。。不过有点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