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 电脑 还是 内存卡的问题

楼主(2013-12-21):
黑狗三拍了东西     然后插电脑    用电脑直接打开狗拍的图片或者电影  直接程序无响应卡死   把USB数据线拔掉还会造成黑狗三死机   要拔电池出来才能重新开启黑狗   但是把卡取出来放在手机上却又能直接读取狗拍的图片和视频……

是狗有问题还是手机有问题 还是内存卡有问题

还有就是黑狗接电脑  从狗里复制东西到电脑也是动都不动     往常复制东西都有一个倒计时多少秒多少分的    它现在连动都不懂  只显示  正在复制而已……

网友A:
应该是狗的问题  升级软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狗的问题  升级软件试试

3.0  最新的了!

网友B:
最新版本固件是3.03
需要我传给你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新版本固件是3.03
需要我传给你吧!

哥们,怎么升级啊?我的是有序列号的黑狗3,官网升级,网页总是卡死,能帮帮忙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新版本固件是3.03
需要我传给你吧!

我已经升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哥们,怎么升级啊?我的是有序列号的黑狗3,官网升级,网页总是卡死,能帮帮忙么?

哥们把QQ邮箱给我,传给你固件,把固件装在卡上,保持狗满电,开机自动就升级了呢。他自己会开关几次的,最后就成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已经升级了

升级后应该解决问题吧!

网友:
usb接口 或者数据线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级后应该解决问题吧!

升级才出现的

网友:
和数据线传输速率有关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哥们把QQ邮箱给我,传给你固件,把固件装在卡上,保持狗满电,开机自动就升级了呢。他自己会开关几次的, ...

12063050@qq.com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2063050@qq.com  谢谢

固件已经电邮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固件已经电邮给你

收到,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