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10摇杆让我惆怅,谁能帮帮我

楼主(2013-12-21):
刚刚刷的机器,谁能告诉我这是怎么了,我不觉得是软件的问题。

我只想知道这个是我设置有问题还是什么地方坏了...

没刷之前油门不会这么跳的,但以前在模拟器里试过上下不到尽头。

轻轻的油门到低不是尽头,要用力再往下按才是底...

正常控到底的位置,这只控油门就会乱跳,当然油门联动的所有都跳,最高也只是90...

谁来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了...放久了会这样吗?还是我什么地方要设置下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补个图:

这个是没有拆开过的,先排除是后期人为造成线路不良...

有没有必要返厂咧,要是不返又没有可以解决的办法...

返厂又麻烦...几个月前返厂一个小鸡板,最终就给我焊了电源线...还收了我40块...哎...

油门抽风啊,不是开玩笑啊,就没有有经验的人士告诉我,我现在该怎么处理吗...

网友A:
自己拆过控?是里面的线没放好

网友:
新手潜水学习,灌水积分顶帖。

网友B:
菜单里有一个功能叫摇杆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菜单里有一个功能叫摇杆校准。。。

叫准可以让它不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拆过控?是里面的线没放好

没有拆过的

网友:
打酱油,帮顶一个

网友C:
我的推低油门是1.5%,稍用力才0%,高油门就没事100%,便宜的就是这样子吧,有些小问题,先不管它,以后玩好了换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推低油门是1.5%,稍用力才0%,高油门就没事100%,便宜的就是这样子吧,有些小问题,先不管它,以后玩好 ...

更便宜些的控我也有,这样的事不是价钱的问题啊。

现在这只控对我来说就是只鸡肋...

更重要的是,这天气在家里就没JJ玩了,这样我想到就惆怅...

网友D:
要做摇杆校准的

网友:
校准试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做摇杆校准的

跟校准没关系,这么简单就能解决的问题不至于要拿出来问了

网友D:
你刷一下suv大的固件,然后对摇杆进行校准试试看,我以前刷d7e也出现过类似问题,也是刷suv固件的,suv固件稳定性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便宜些的控我也有,这样的事不是价钱的问题啊。

我那控应该是摇杆里面的钢片问题,钢片反弹所以不能达到0%,对于你的问题我只能表示慰问了

网友:
固件该升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刷一下suv大的固件,然后对摇杆进行校准试试看,我以前刷d7e也出现过类似问题,也是刷suv固件的,suv固件 ...

没有其它可行性的前提看来是该这么做的...

网友E:
电位器坏了!返厂换电位器吧!和我的方向通道差不多!X宝找了一圈也没有找到D10的电位器。

网友F:
做摇杆校准,不要太用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推低油门是1.5%,稍用力才0%,高油门就没事100%,便宜的就是这样子吧,有些小问题,先不管它,以后玩好 ...

摇杆校准时不要太用力。你就是太用力了,机器记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摇杆校准,不要太用力。

为了避免这个原因看到我开机的时候最低是多少没有,我设的最低是20...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位器坏了!返厂换电位器吧!和我的方向通道差不多!X宝找了一圈也没有找到D10的电位器。

啊...这个也是我心底觉得最有可能也最不愿意是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啊...这个也是我心底觉得最有可能也最不愿意是的...

联系过华科尔售后,能不能单买电位器,没有理我

楼主:
引用 网友E:
联系过华科尔售后,能不能单买电位器,没有理我

那些东西都不值钱的,比邮资还便宜当然不理啦,我刚玩的时候连烙铁也刚学会用,焊个马达线都困难,小鸡主板电源线给我拔掉了,全机返场就为了焊电源线,我也不懂,就连电池都一起寄回去,怕他们麻烦,还有留言的字条什么一起寄过去。

都说明了不收我钱,最终还是收了40,看着手工比我还差,还有大坨的黄色胶。恶心的要死。我的电池都没有给我寄回来。
事后问都懒得问,这个牌子就不会有第二消费(心里是这么说,我都恨我自己贱,昨天已经买了只D7E...)。

所以这控就算坏了我也不返厂,对他们工作态度让我没有丁点信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刷一下suv大的固件,然后对摇杆进行校准试试看,我以前刷d7e也出现过类似问题,也是刷suv固件的,suv固件 ...

这些连接我都打不开,请问是不是还有其它地方有

你们是怎么做的?

网友:
玩模拟器用固定翼模式就好了

网友:
重新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