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IOSD和OSD是什么区别?

楼主(2013-12-21):
IOSD是个品牌名称么?再请问,nazaMV2 支持OSDmini 还是支持IOSD MARK 2

网友:
都是视频叠加系统,,,就是不知道有什么区别,等楼下解答

网友:
贵的那个好像有记录功能

网友:
是叫法不一样吧  都是视频叠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都支持

请问,老高,IOSDMINI 和 IOSD MARK2 其实 都是 OSD系统的名称而已,能这样说么?、另外,飞控 用大疆的NAZA 还是XA  SUPER X还是 玉兔 等等 好呢,对于 我这种初学者又想往深里专的 类型

网友:
一样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老高,IOSDMINI 和 IOSD MARK2 其实 都是 OSD系统的名称而已,能这样说么?、另外,飞控 用大疆的N ...

其实一般用用miniOSD很好了,我还真没发现那个MARK2有什么好。飞控最好从naza开始,用兔子的早晚也会到那咋去的,别买lite,收个二手的V1,这样可进可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一般用用miniOSD很好了,我还真没发现那个MARK2有什么好。飞控最好从naza开始,用兔子的早晚也会到那 ...

感谢 老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老高,IOSDMINI 和 IOSD MARK2 其实 都是 OSD系统的名称而已,能这样说么?、另外,飞控 用大疆的N ...

APM也非常好,只要你的电机、机架不是太次,震动太大,一般不用调试即可稳定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