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NAZA MV2+GPS套装能显示经纬度么

楼主(2013-12-21):
NAZA MV2 是不是只能装 OSDmini,能显示经纬度么?谢谢各位大侠,请指教。

网友:
不能,但是有能的潜力,只要dji更新一下固件。

网友A:
不显示,不知道为啥。按照大家的说法:天C有规定,不让显示经纬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显示,不知道为啥。按照大家的说法:天C有规定,不让显示经纬度。

有这种规定吗?想想也是,神奇的国度,什么都有可能!

楼主:
不可能啊,大街上随便可以买GPS 设备,而且精度会很高

网友:
1.不是,OSDmini 和IOSD MARK都能用,前者感觉像简化版(就像lite和V1的区别),后者高级一些
2.不显示

网友:
只显示高度,距离,不显示经纬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