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super cp温飘加金鱼尾如何解决!

楼主(2013-12-21):
super cp温飘加金鱼尾如何解决!请教了!

网友A:
小鸡有温飘正常的

网友B:
super cp的尾管是12.5厘米的,加长到13.8看看,但飞3D就。。。。。。

楼主:
温飘没了,把桨夹胶套换了虚位小了。可是有点金鱼尾

网友B:
那么执着?那就等尾电机飞软了就好啦。终归是锁尾过了一点。

网友C:
换7mm尾电机就比原来标配的6m硬多了!

网友:
先帮 顶 再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