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星6050尾方管怎么换

楼主(2013-12-21):
RT,尾方管炸裂后直接拆下来了,怎么装?卖家说要把尾电机的线弄断再焊,有这么麻烦?

网友A:
6050的尾电机线可从电源接头处那段黑色胶管包住那里找厂家焊好的那个焊点焊开在接,不用剪断;不过建议你还是把尾电机线绕在尾管外边吧,虽然不太美观,这样每次换尾管都方便很多,我的6050就是这样换尾管的,看下图吧。

网友:
能用外3内2的圆管?我把接头切开去掉塑料~就可以穿过去了

网友:
这个要学习一下

网友:
澄星是哪一家的  多少钱一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050的尾电机线可从电源接头处那段黑色胶管包住那里找厂家焊好的那个焊点焊开在接,不用剪断;不过建议你还 ...

这飞机好飞吗?质量怎么样?

网友B:
这飞机好飞吗?质量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飞机好飞吗?质量怎么样?

6050应该属于标准舵机小6通机型中最耐炸的了,不过它的舵机炸多了也会坏,炸机能及时熄火保护可大大减小它的舵机损坏率;6050还有最容易炸坏的地方就是尾管了,别炸太猛就行,其他的都没什么问题,如果你想玩绝对非常耐炸耐玩的小6通还是入直线舵机型的最好,我都准备换驰远的FBL100或者伟力的922这类真正超级耐炸的直线舵机型小6通玩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6050应该属于标准舵机小6通机型中最耐炸的了,不过它的舵机炸多了也会坏,炸机能及时熄火保护可大大减小它 ...

谢谢了。

网友C:
澄星没听过啊,澄海那里的吗

网友D:
怎么我的尾管怎么连拆都很难啊。好像接口处是用胶粘死了。怎么拆啊?

网友:
把尾管掰开,换上2mm实心尾管,把线绕上去,就不用焊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我的尾管怎么连拆都很难啊。好像接口处是用胶粘死了。怎么拆啊?

6050的25*25尾管是插在30*25的长方孔中  插入深度14mm   所以比较紧  如果齐根折断 更换很麻烦

网友E:
引用 网友A:
6050应该属于标准舵机小6通机型中最耐炸的了,不过它的舵机炸多了也会坏,炸机能及时熄火保护可大大减小它 ...

前面你是6050最耐炸我感觉不妥,后面提到直线舵机更耐炸我释然啦!
还是fbl80动力足一定动作贼一点,fbl100跟6050动力差不多,比较软。
或者等伟力925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前面你是6050最耐炸我感觉不妥,后面提到直线舵机更耐炸我释然啦!
还是fbl80动力足一定动作贼一点,fbl ...

我只是说6050是普通(扫齿?)舵机小6通中最耐炸的,没说它是所有小6通中最耐炸的,说真的我玩过FBL100之后真心领教了它的耐炸强度,果然不同凡响,目前应该还没有任何一款普通舵机型小6通能跟FBL这类型的小6通相比耐用强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飞机好飞吗?质量怎么样?

6050非常稳定,好飞,超级耐炸,厂家已经针对舵机及尾管容易损坏进行了改进,舵机加大,尾管增加了斜撑,我买的是改进后的小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澄星没听过啊,澄海那里的吗

是澄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是说6050是普通(扫齿?)舵机小6通中最耐炸的,没说它是所有小6通中最耐炸的,说真的我玩过FBL100之 ...

刚刚在论坛看到的,说FBL的桨很不耐炸,很容易开裂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