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各位大神 关于NAZA

楼主(2013-12-21):
目前市面上组要是NAZA-M lite 和NAZA-M V2  这两个 前者的价格大概只有后者的一半,这两款有什么差别呢?入手的话  那一款比较值得?

网友A:
稳是一样的,后者可以上OSD,地面站等,前者没有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是一样的,后者可以上OSD,地面站等,前者没有这个功能

是的  谢谢

网友:

v2适合diy lite适合功能不多又想一次搞定的玩家

网友:
区别如上,具体选哪个看个人需求及荷包,个人建议V2,以后扩展起来方便

网友:
上就上V2吧,多轴肯定不会只玩那么一点东西的,必须是越玩儿越花钱,越玩儿越深!

网友:
lite定位的是多旋翼入门级飞控,再就是最大区别v2有扩展性,lite没有

网友:
楼上的各位都回答了,就不再多说了

网友:
咬咬牙,配V2吧,机架电机电调一下考虑好,包括先期只玩玩飞行,中期想玩玩初级航拍,后期想玩点半专业航拍,至于到专业航拍,那是你这套都差不多该换件了,航拍水平、飞行操作都没有问题了,就直接换专业航拍机器。玩多旋翼,不想玩航拍的,太少。除非他的多旋翼有其他固定用途。只是飞来飞去,能飞3D动作又如何,最终还是会有功能扩展,至少能航拍。当触摸航拍乐趣后,你会不厌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