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华科尔D7连不上701接受机呢??

楼主(2013-12-21):
接上接收机
电池
后,那盏灯就慢慢的闪,推油门遥杆也没反应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清除遥控器固定ID,复位接收机,重新连下试试

网友B:
楼上怎解!我也才买了一个!

楼主:
杩樻槸涓嶈鍟婏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清除遥控器固定ID,复位接收机,重新连下试试
还是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