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桨叶主旋翼挥舞铰舵面变化与旋翼面变化测试视频!

楼主(2013-12-21):
针对讨论主旋翼页面是否完全垂直于主轴的情况,区别于真机,或区别于有挥舞铰结构旋翼头的实际效果,特录制此视频,供大家讨论:

注:为了安全,脚架组用腰带捆在凳子上,并且没有把油门超过50%,所以,主旋翼面没有出现浅漏斗!

几张图…………

未打副翼与升降舵:

打前升降舵:

打后升降舵:

打左副翼舵:

打右副翼舵:

收油门和螺距:

再来一个侧面拍的:

网友A:
锁横轴的M2螺丝磨耗断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锁横轴的M2螺丝磨耗断了吗

原厂的断了,成三截了,导致了第一次炸鸡……

看来兄台也是尝试过此旋翼头?

网友A:
买了,发现用m2来锁,又没有轴承设计,估计就1~5起落会磨掉,所依静态当中,一直没上机,精度很麻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了,发现用m2来锁,又没有轴承设计,估计就1~5起落会磨掉,所依静态当中,一直没上机,精度很麻麻

悬停我试过不下20个起落了,当然是换了稍好的螺丝~,确实需要经常提前更换!

网友B:
感谢分享~挥舞铰结构的确更像真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悬停我试过不下20个起落了,当然是换了稍好的螺丝~,确实需要经常提前更换!

我觉得你们俩说的不是一个东西    一个是指连接大桨夹的螺丝      一个是指旋翼头的固定螺丝

网友:
蛋疼的设计,每横轴上2轴承就可以解决的事,厂家连这个也省了,怀疑存心杀人有木有
还有就是大桨夹是1滚珠轴承+1止推轴承设计,无语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你们俩说的不是一个东西    一个是指连接大桨夹的螺丝      一个是指旋翼头的固定螺丝

我说的是旋翼头的固定螺丝……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你们俩说的不是一个东西    一个是指连接大桨夹的螺丝      一个是指旋翼头的固定螺丝

你也说错了 ,我是说在中联“横锁”横轴的那颗m2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也说错了 ,我是说在中联“横锁”横轴的那颗m2螺丝

哦!

这回知道了,那个螺丝,我炸机两次,换了两套横轴,螺丝一个都没事……,但确实要注意!像真机,飞的少、飞得也肉…………

网友:
我很纳闷,这个螺丝是穿过横轴(横轴不固定,可以挥舞)锁在中联上的,横轴挥舞的时候跟它相对运动磨擦,铁棒也磨成针啊,楼主要小心飞镖

网友D:
真机的挥舞出来的倒八字效果是靠复合材料的桨叶实现。那个桨比模型用的桨弹性大很多。模型用的碳桨根本就没法弯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很纳闷,这个螺丝是固定在中联上的,横轴挥舞的时候跟它相对运动,铁棒也磨成针啊,楼主要小心

感谢提醒……,一定注意检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分享~挥舞铰结构的确更像真了

其实缺少床,不然做一个小零件就可以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缺少床,不然做一个小零件就可以解决了

什么样的配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机的挥舞出来的倒八字效果是靠复合材料的桨叶实现。那个桨比模型用的桨弹性大很多。模型用的碳桨根本就没 ...

真机的浅漏斗不完全是桨叶材料弹性带来的,确实是有挥舞铰的缘故才带来飞行、悬停时浅漏斗的翼面形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机的浅漏斗不完全是桨叶材料弹性带来的,确实是有挥舞铰的缘故才带来飞行、悬停时浅漏斗的翼面形状的… ...

对的,桨毂是可以上下活动的,里面还有减摆器和重心摆锤。模型要是能做出来那成本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缺少床,不然做一个小零件就可以解决了

呵呵~中联跟横轴之间要有垫圈才行,我用了前后两个中联胶圈

网友:
学习!学习!感谢分享!

此类技术探讨帖很难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中联跟横轴之间要有垫圈才行,我用了前后两个中联胶圈

要是能找到地方制作360mm的窄像真桨就好了,哪怕是ABS材料、尼龙材料、塑碳材料的也行啊,不用碳纤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是能找到地方制作360mm的窄像真桨就好了,哪怕是ABS材料、尼龙材料、塑碳材料的也行啊,不用碳纤维了~
...

大台一点的雕刻机应该可以作平翼型的大浆

网友E:
怎么没有人顶啊?看来这个领域是有点深啊!一般的玩家用不到!我再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没有人顶啊?看来这个领域是有点深啊!一般的玩家用不到!我再顶!

两桨叶的通用型航模直升机,包括FBL和DFC两种无副翼结构旋转头,因为是“杠杆式”挥舞铰,横轴垫圈又都是75、80以上硬度的,所以几乎感觉不到旋翼头挥舞铰的效果,因为太多人喜欢大螺距的爆桨声音了,而DFC结构的旋翼头挥舞铰几乎无作用,所以更容易出爆桨声,听起来就暴力,所以各路飞3D的大神们很喜欢……
而真机如果不设计挥舞铰、摆震铰、变距鉸 ,飞不了几下就把大桨扭断了……,那种大桨带来的震动,也把飞行员震懵了!

网友(2014-10-26):
引用 楼主:
两桨叶的通用型航模直升机,包括FBL和DFC两种无副翼结构旋转头,因为是“杠杆式”挥舞铰,横轴垫圈又都是 ...

大神,新手求教摆振铰、变距铰

网友:
照片打不开,尾桨特殊,是双尾桨吗?
同问挥舞铰、摆震铰、变距鉸 ?科普一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