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52定点测试正常,自动返航测试惨炸。默认参数

楼主(2013-12-21):
今天风有点大,3-4级,定点测试正常,略微有些飘,基本能点住。结果关控测试返航出问题了,飞机突然开始转了个大圈,并且降低高度,立即开控企图挽救,慌乱中打到了定高模式,还是被风给吹翻了。前天关控测试正常。定点测试

返航炸鸡

网友:
可惜了,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努力

网友:
感觉还是机子没调好,先别调APM,重点还是调好机子,看机子飞的怎么感觉不平,重心调好,最好电池放下面,重心低就会稳很多,还有就是减震,我的机机GPS悬停基本不动的,也不会象你的机子那么掉高度。

自动返航是不是你改过APM参数,一般切自动返航后机机会先拉高到设定的高度,才会向HOME位置飞去,如果你有改过APM这个参数建议还是要设置一定的高度才好,这样是有好处的。如果没有改那说明APM气压计没有正常工作,要不就在APM气压计上加点海棉试试。

再有,建议别轻议关控测试,太危险,你这样做基本就是放弃自己控制,改由机子自己去飞了,如果机机出错,你连挽救的机会都没有,但实际中机机出错的可能还是相当大的,如突然的无线电干扰,突然的GPS定位漂移,突然的出现个人之类的等等。如果非要关控你最好遥控器与接收机ID绑定,,绑定后开机速度就会很快,这样就会更快些的拿回控制。

还有,测试时,最好还是让飞机有一定的高度才好,你飞的太低了,有个突然情况反应不过来就掉地上了,还有就是离地近反而有乱流的,更不容易控制机机,我一般测试怎么也要在20米以上高度,这样,机子就算是掉下来,也有时间能反映,也有时间挽救。

最后就是别乱别慌,心理一定要好,大飞机都有掉的时候,更别说咱们小飞机了,但好的心理,正确的反映可以让我们挽回很多损失,有些时候有些动作要先练下才好,比如切模式等,这样到用时基本就不会太慌了。

纯个人经验,供你参考。

网友:
给我帮你折腾把  哈哈

网友:
自动返航后如何实现自动降落呢

楼主:
邓祥霖发表于2013-12-21 14:38:46
自动返航后如何实现自动降落呢
设定了返航和降落

网友:
如何设置失控返航?我已经在调参上设置成关控就跳到RTL模式了,遥控器上没设置

楼主:
我用的D10,设置了失控保护,副翼方向俯仰为失控保护 0%,油门L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