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mm以上的扭杆,不折弯很难固定住呀……【2013-12-25 第三次测试成功 方案1】

楼主(2013-12-21):
单靠紧固螺丝总觉得不太放心,折弯又不方便更换扭杆。滚花加工店说是做不了那么细的滚花……

谁有固定直条扭杆的心得么? 求教了

========== 2013-12-22 第一次测试============

下午做了3个铝块,打孔攻丝,然后做测试。测试扭杆材料是“琴钢丝”(做弹簧的钢丝之一)

铝块上插入扭杆的孔分为2.1mm与2.5mm两种,对应紧固螺丝也有3mm与4mm两种组合。

晚上装上扭杆测试,发现无论哪种组合都无法保证完全锁住扭杆,即便拧得再紧也会出现不同程度打滑。

经过研究,发现打滑的原因是12.9级紧固螺丝居然尖端磨平了。。。

就是说紧固螺丝尖端没有嵌入到扭杆表面,硬度不如扭杆,所以无法完全固定住扭杆。

网上搜索琴钢丝的制造工艺发现:琴钢丝属于高碳钢是经铅浴淬火后冷拉而成,钢淬火后表面硬度能达到HRC42~46

而12.9级螺丝的硬度应该差不多也是这个级别的,所以紧固螺丝无法卡住琴钢丝扭簧。

而且发现琴钢丝抗疲劳能力似乎很一般,稍微弯几下就有点变形了。

请教各位,65mn是不是稍微好一些??

========== 2013-12-25 第二次测试============
网上重新买了12.9级的紧固螺丝,测试发现较第一次测试有改善,可能上次的螺丝确实质量一般,但依然无法完全固定住。

12.9级紧固螺丝头部还是变形了,琴钢丝表面也有一些压痕,可见两者的硬度是差不多的,琴钢丝略硬于12.9级紧固螺丝,与硬度数据相符。

由于这次拧紧的力度非常大(反正我出全力了……),铝合金底座也被钢丝压得有点变形。

这次测试也失败了,下次测试内容是钢质底座配合两颗12.9级紧固螺丝。

========== 2013-12-25 第三次测试============
前两次都失败了,原因都是紧固螺丝硬度没有扭杆材料硬,因此只能做到抱住扭杆,而无法完全咬进扭杆表面。

因此试想既然都是抱紧,不如增加接触面以提高摩擦力。网上找的迷你钻夹头,这种直径8mm,夹1.5mm琴钢丝,后面还有一粒M3紧固螺丝,

测试后基本达到要求。但这个毕竟只是钻夹头,装在1/16车体力有点大了。其实已经想了另外几个方案,这个算是方案之一吧。

网友A:
螺丝轻松固定住,图上是1.2和1.0,1.5更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螺丝轻松固定住,图上是1.2和1.0,1.5更没问题

你这和车体连接的在哪收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和车体连接的在哪收的?

扭杆座吗?JACK 出品,完全是艺术品!田宫改扭杆就方便了!

网友C:
你用的什么钢丝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什么钢丝呀?

琴钢丝 1.5、1.6、1.8、1.9、2.0 各买了2米测试。
用两把老虎钳钳住大概12cm宽度扭动,钢丝打滑……

所以一下子心虚了,担心只用紧固螺丝也会打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丝轻松固定住,图上是1.2和1.0,1.5更没问题

这张图太棒了。 这个位置应该是折弯的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琴钢丝 1.5、1.6、1.8、1.9、2.0 各买了2米测试。
用两把老虎钳钳住大概12cm宽度扭动,钢丝打滑……

一颗机米螺丝肯定不行,一般1.5MM扭杆以上的两颗起步的,而且还要看扭转角度,你测试扭转角度不要超过55度,55度以内不打滑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张图太棒了。 这个位置应该是折弯的吧?

是的,这边是折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颗机米螺丝肯定不行,一般1.5MM扭杆以上的两颗起步的,而且还要看扭转角度,你测试扭转角度不要超过55度 ...

豹2大概是45度。 下午做测试去,不同粗细的扭杆配合不同大小的紧固螺丝

楼主:
========== 2013-12-22 第一次测试============

下午做了3个铝块,打孔攻丝,然后做测试。测试扭杆材料是“琴钢丝”(做弹簧的钢丝之一)

铝块上插入扭杆的孔分为2.1mm与2.5mm两种,对应紧固螺丝也有3mm与4mm两种组合。

晚上装上扭杆测试,发现无论哪种组合都无法保证完全锁住扭杆,即便拧得再紧也会出现不同程度打滑。

经过研究,发现打滑的原因是12.9级紧固螺丝居然尖端磨平了。。。

就是说紧固螺丝尖端没有嵌入到扭杆表面,硬度不如扭杆,所以无法完全固定住扭杆。

网上搜索琴钢丝的制造工艺发现:琴钢丝属于高碳钢是经铅浴淬火后冷拉而成,钢淬火后表面硬度能达到HRC42~46

而12.9级螺丝的硬度应该差不多也是这个级别的,所以紧固螺丝无法卡住琴钢丝扭簧。

而且发现琴钢丝抗疲劳能力似乎很一般,稍微弯几下就有点变形了。

请教各位,65mn是不是稍微好一些??

网友C:
我用的也是弹簧钢丝1.5mm的折弯后固定的很牢固的

这就是我的固定方法

6mm外六角螺丝用角磨机切割缝

内径6mm外径10mm的不锈钢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也是弹簧钢丝1.5mm的折弯后固定的很牢固的

问题是,不折弯的直条,貌似很难固定呢……

你的琴钢丝容易疲劳么?折几下会容易变形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不折弯的直条,貌似很难固定呢……

你的琴钢丝容易疲劳么?折几下会容易变形么?

钢丝折几下都会变形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问题是,不折弯的直条,貌似很难固定呢……

你的琴钢丝容易疲劳么?折几下会容易变形么?

hi,fox
如果是摇臂的角度已经设定,可以在扭杆的两端铣扁,用于顶丝的固定,效果绝对ok
我的虎1用的是65mn材质的扭杆
期待你的全金属底盘新进展

Jack

网友:
这扭杆结构跟我的虎王好像啊,折弯穿孔不行么?为什么非要用顶丝

网友F:
不搞弯折一般只能用两种方法,一是滚花健配合,二是平面配合+紧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搞弯折一般只能用两种方法,一是滚花健配合,二是平面配合+紧配合

不,我在找合适的钛合金紧定螺丝……

如果硬度可以的话,这样就会方便很多。

滚花、折弯,做平面,这些都会增加模友更换扭杆的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hi,fox
如果是摇臂的角度已经设定,可以在扭杆的两端铣扁,用于顶丝的固定,效果绝对ok
我的虎1用的 ...

是的,但扭杆做出平面后就是加工过的扭杆,不是“野生”的扭杆了……

我想尽量减少后期折腾、改造、调试的难度。

网友G:
螺丝不像12.9的吧,铝合金螺纹也能吧头给压平了。。。只靠顶丝压着细的钢丝的话铝合金底座也要变形的,可以考虑在一头加上一个大头,这样顶丝就能吃上力了,底座也不会被压凹下去,否则要用钢的底座加上2颗以上的顶丝呢。

网友:
折弯是王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螺丝不像12.9的吧,铝合金螺纹也能吧头给压平了。。。只靠顶丝压着细的钢丝的话铝合金底座也要变形的,可以 ...

底座没有明显变形,是螺丝没有琴钢丝硬。螺丝头变形跟铝合金关系也不大,只要螺纹够长,木头螺纹也能做到这样。

琴钢丝、65mn这类的硬度能达到45~50HRC,而12.9级紧固螺丝的标准硬度只有35~45HRC。
即便是底座变形,其实问题的关键还是紧固螺丝不够硬,没能咬进钢丝表面。

反过来想,弹簧钢丝如果没有硬度的话,自然就没有弹性了。
实在不行的话也只能折弯了……

不过确实有可能是我的螺丝有问题,这几颗是买其他东西送的

网友:
恩!最好是折弯或者打扁在用螺丝压住就不容易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底座没有明显变形,是螺丝没有琴钢丝硬。螺丝头变形跟铝合金关系也不大,只要螺纹够长,木头螺纹也能做到 ...

底座变形主要是钢丝被顶丝压着,陷进铝合金里了,时间长了也会松掉的,要么就加大固定端,要么就想JACK老大那套刚的底座加两颗顶丝,这些是现有的方案,其他简单的方法我也没想出来,多试试吧。

网友:
飞燕的意见 LZ可以核实一下
12.9的顶丝的确会在扭杆上留下 凹痕
Merry Christmas to all friends here

楼主:
嗯,买了几棵新螺丝,再测试看看。

楼主:
========== 2013-12-25 第二次测试============
网上重新买了12.9级的紧固螺丝,测试发现较第一次测试有改善,可能上次的螺丝确实质量一般,但依然无法完全固定住。

12.9级紧固螺丝头部还是变形了,琴钢丝表面也有一些压痕,可见两者的硬度是差不多的,琴钢丝略硬于12.9级紧固螺丝,与硬度数据相符。

由于这次拧紧的力度非常大(反正我出全力了……),铝合金底座也被钢丝压得有点变形。

这次测试也失败了,下次测试内容是钢质底座配合两颗12.9级紧固螺丝。

楼主:
========== 2013-12-25 第三次测试============
前两次都失败了,原因都是紧固螺丝硬度没有扭杆材料硬,因此只能做到抱住扭杆,而无法完全咬进扭杆表面。

因此试想既然都是抱紧,不如增加接触面以提高摩擦力。网上找的迷你钻夹头,这种直径8mm,夹1.5mm琴钢丝,后面还有一粒M3紧固螺丝,

测试后基本达到要求。但这个毕竟只是钻夹头,装在1/16车体力有点大了。其实已经想了另外几个方案,这个算是方案之一吧。

网友H:
我的1.65MM弹簧钢丝    超出设计长度1CM  用丙烷喷枪 烧红这1CM   并且在钢丝没凉下去前   对折  紧并 锤子敲扁    合适粗度的铝管  套上  灌锌合金  插入  吉米螺丝固定  就酱子  现在还很好   20KG  潘兴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1.65MM弹簧钢丝    超出设计长度1CM  用丙烷喷枪 烧红这1CM   并且在钢丝没凉下去前   对折  紧并 锤子 ...

不过这样退火后,不会降低弹簧钢丝的性能么?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扭杆座吗?JACK 出品,完全是艺术品!田宫改扭杆就方便了!

想收一套扭杆座,求JACK联系方式,jack是全名吗?怎么没搜索到

网友(2014-01-20):
引用 网友I:
想收一套扭杆座,求JACK联系方式,jack是全名吗?怎么没搜索到

搜AERO MATE

网友(2014-10-25):
潜水努力学习   也自己做扭杆

网友:
问一下那个固定钢丝黄铜一样的叫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