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朋友改的摩托艇 电机是xxd2223的 莫名其妙的烧了电机

楼主(2013-12-21):
电调是50a的电机是xxd2223电机  电池我用3s25c5000容量的  对了电机kv是2800的     之前我用38的桨  电机哼烫      今天有空我换了个35的 去跑   没跑3圈电机的吱吱的叫了然后就失去了动力     求给我模坛老手看看原因

网友A:
那么好的电池配这样的电机
我表示很无语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好的电池配这样的电机
我表示很无语

这只是个3S的电池啊,我还准备用4S1P的A123跑呢?(新西达2223是可以用3、4、6S锂电的)

对了,这个船是LZ帮我改的。顺便问下如果换电机2800KV适合这船吗?

出于经济原因大家就别劝我换电调了。我就只想换个经济能用的外转子电机,谁有二手的也可以。速度要求在30--40公里就可以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好的电池配这样的电机
我表示很无语

电池是我自己的  我没其他电池了

网友:
烧电机的原因会不会是刚开始测试船时是用的38的桨就已经伤到电机了,然后今天换35的桨可能也大了就雪上加霜就直接挂了呢?

请各位大神给分析下。

网友B:
这就是典型的贪便宜的下场,省钱是花钱的开始

网友:
KV2800的2223,配435桨都不算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典型的贪便宜的下场,省钱是花钱的开始

这怎么叫贪便宜了,这样尺寸的船体配这样的动力有什么问题吗?毕竟我只有35公里左右的要求。

来这里不是求风凉话的,如果您说的出个所以然来当然可以“强势”点,可我看到的只是无用功语言!

网友C:
我觉得搭配上面都没什么问题,我以前用的2223kv3600用3s5000的电池435桨装玩具船都没问题,一夏天都撑过来了,不过是80a的电调。
要是电机电调本身没有什么比如质量问题,不知道是不是装配的问题导致负载太大了,船有起滑吗?

还有,上面说的省钱是费钱的开始,是多年以来坛里面的经典老话,不是只针对船主。

不过我还是想说,这句话是对的。

网友D:
电调进水短路了 你检查下 换个电调看看 电机是不是没烧

网友:
在电机和水冷座之间抹导热硅脂,增强散热.我原来没加,1/3油门就烧,加了后可以80%油门一直跑,但100%,还没敢跑,因为100%跑了十多秒电机就能把水变水蒸气了.外传电机不太好散热,所以要尽量减少热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调进水短路了 你检查下 换个电调看看 电机是不是没烧

谢谢我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搭配上面都没什么问题,我以前用的2223kv3600用3s5000的电池435桨装玩具船都没问题,一夏天都撑过来了 ...

起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典型的贪便宜的下场,省钱是花钱的开始

便宜是便宜了 但是这个价格只要跑出这个价格的速度就行了 也没要什么要求

网友:
我也想用XXD2223电机玩O,船长50左右,电调想用80A的,电机KV2800的话,浆用32的。你的电调小了,浆用大了,估计电调烧了,另外我看你电机的出线压在电机下了,转的时候会不会碰到啊

网友:
xxd 好怀旧啊

网友E:
烧电机有几个原因的。1是电机本身的质量不过关。2是电调缺相供电。3是负载太大。4是瞬间全油门起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烧电机有几个原因的。1是电机本身的质量不过关。2是电调缺相供电。3是负载太大。4是瞬间全油门起步。

先谢谢虾哥     话说这些我都知道  寄不知道是那个原因

网友:
用外轉子要小心處理電線,看图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