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装E700啦,不过装旋翼头的时候遇到个问题,请小卡版主进来看下!

楼主(2013-12-21):
本来要卖的,后来忍不住开宝自己装了~

不过刚装旋翼头的时候就遇到问题了,众所周知,大浆夹的螺距球头应该和SF摇臂上的球头是成垂直一条线关系的,这样才能保证螺距变换时的线性。

但是我装了发现居然是有角度的!这种低级错误不应该啊,说明书上的图例都是一条直线!

所以,是我中奖了吗?请e700机主帮忙看下是否你们的也是这样?

1. 如果是我中奖了,零件错了,小升版主可否帮忙寄正确长度的球头支柱给我?
2. 如果所有e700都是这样,是否承认是设计失误啊?

第一次买雷虎,不能就踩到粑粑雷吧,呵呵~~

不过撇开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其它倒还满意~~

夹角明显,球头支柱长了,错料?

说明书的图倒是正确的?

网友A:
我的装完是和说明书一样的。

网友:
估计是踩到粑粑雷了,不过雷虎的金属质感真漂亮啊

楼主:
小卡版主,我网上查了下,e700球头支柱的料号是PV1639, 估计工人放错了,把90 G4的球头支柱pv1519放进去了,次球头支柱偏长,大约23mm~

另外,再组装尾巴的时候,又发现对转齿轮的上下两个轴承应该都是5x11x5mm的,结果工人又放错了一个,其中一个是5x11x4mm的少了一mm

一台机器,两个零件放错了,这个算不算头奖?有没有奖品给我啊?!

网友B:
To sonyex678 :
您好。
已收到。目前正在组织雷虎科技·内销部 的直升机工程师解决。
在我们商讨出解决方案之后,
请随后联系PM您的电话即可。

——————————————————————————————————————————————————————————

您好。
刚刚收到雷虎科技·内销部 的直升机工程师  邮件,
雷虎科技·内销部 的直升机工程师 告知敝司:

摇臂为雷虎科技的厂机手 Nick Maxwell 提出的 0度三角补偿角。不是混料。
我齿轮轴承  的确是工厂放料失误。
我们将建立客诉后补寄一份 齿轮轴承  。

以上内容烦请知悉。
请PM本人,您的地址&电话。
将会有专人与之联系。

网友C:
赞一个雷虎的速度,不过还是要QC过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装完是和说明书一样的。

大哥~能麻烦您抽空帮我量下这个球头支柱的长度吗?我的是23mm~
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赞一个雷虎的速度,不过还是要QC过关啊

我看到您也在飞e700
能麻烦您也抽空帮我量下这个球头支柱的长度吗?我的是23mm~
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To sonyex678 :
您好。
已收到。目前正在组织雷虎科技·内销部 的直升机工程师解决。

小卡同学,收到回复,十分感谢,e700是个好飞机,雷虎要大力推国内市场啊~

e700应该是定位性价比级别的700飞机,零配件应该比较便宜才是,我在国外网站上看到价格确实很便宜,相对与以前雷虎的价格~而且还有个炸鸡包零件组合,相当的划算~~

好酒最怕巷子深啊,价格实惠才能扩大玩家群啊,质量精度又不输于宇宙牌,连小配件螺丝胶都比宇宙牌大气,更别说全套亮闪闪的芳生螺丝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到您也在飞e700
能麻烦您也抽空帮我量下这个球头支柱的长度吗?我的是23mm~
先谢谢了~~

我的机子还没拆封安装,如果有需要的话我可以拆了去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机子还没拆封安装,如果有需要的话我可以拆了去量一下

不用拆,隔着塑胶带大概量下就可以,如果方便的话,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拆,隔着塑胶带大概量下就可以,如果方便的话,谢谢!

要等晚上下班了,我给你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能麻烦您抽空帮我量下这个球头支柱的长度吗?我的是23mm~
先谢谢了~~

我现在在家,E700在宿舍。等我回去量一下告诉你。最早也要周三晚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用拆,隔着塑胶带大概量下就可以,如果方便的话,谢谢!

量了一下,是20.1mm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量了一下,是20.1mm

太感谢了!

我的是23mm,你的是正确是20mm,郁闷~~

心里有数了!

网友B:
你好。
刚收到 雷虎科技 · 直升机事业部 的厂飞手的答复。
这个是雷虎科技 E700的第二个版本。
这个版本是 Nick Maxwell 在3DX Asia 2013 赛前的一段时间给予的建议 ,也就是  “0度三角补偿角” 。

这个版本重在更为侧重3D特技飞行。 让大桨和球头支柱之间产生的交互力更加的完美。
今年的3DX Asia 2013 雷虎所有的选手皆使用的这个版本的E700进行大赛飞行。

你看我们的13岁的 Alon Barak 还拿下了国际大师组亚军呢!

我们在后续说明书上将给予更改。
感谢您的细心指出。

网友:
我的也是20mm
小卡,新零件的编号和旧零件的编号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刚收到 雷虎科技 · 直升机事业部 的厂飞手的答复。
这个是雷虎科技 E700的第二个版本。

小卡,请问E700编号为PV1639的球头支柱零件长度是23mm的还是20mm的啊?

本人简单3D,觉得用20mm的心理踏实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
刚收到 雷虎科技 · 直升机事业部 的厂飞手的答复。
这个是雷虎科技 E700的第二个版本。

请问除了更改了你所说的这个零件外,还更换了哪些零件?雷虎能不能也出个机型零件更新或者第二版更新了什么零件的论坛公告啥的,别叫买家有啥疑惑,而上来论坛询问

网友:
E700听说很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