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松下GH3+奥利巴斯定焦头用什么机架?

楼主(2013-12-21):
如题:请教下松下GH3+奥利巴斯定焦头用什么机架?手头有四轴+哪吒+狗3的
云台
,15000的
电池
,飞行时间23分钟左右,可以挂GH3+大疆的云台吗?如果不行,用什么机架啊?

网友A:
4轴挂GH3,就算能飞你心里也不会踏实,上8轴吧。

网友B:
上零度的HIGH ONE

楼主:
大疆的S800机架如何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疆的S800机架如何啊?
去脚架可以,前题你要有十足的降落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