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X4白灯

楼主(2013-12-21):
请教各位用x4的模友。为什么我的x4.红灯闪过之后,白灯一直常亮?罗盘校准可以做。就是一直白灯。。。。在线等解答。谢谢。。

楼主:
怎么看的人多。没人理我呢。。。。。。

网友A:
狗扑死断线了,狗扑死没连接好。
狗扑死红黑插头搞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狗扑死断线了,狗扑死没连接好。
狗扑死红黑插头搞反了

能排除的就是插头搞反了。其他的能力有限啊。。

网友:
泡泡大师都给你说了,明白不。

楼主:
谢谢。。零度吴工确认故障。。。明日把飞控和gps一起返回零度。

网友:
清罗盘试试,我就遇到一次异灵事件,清罗盘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