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手动攻丝机一台

楼主(2013-12-21):
话说,diy就是折腾,这不,为了解决攻丝垂直问题,我自己做了一台手动攻丝机。上图,请指教哦。

网友:
很新意,下面进给操纵。为什么用上连轴器

楼主:
直柄连杆是当做导杆用的,但是不够长长,用联轴器其实是起到一个延长导杆的作用。

网友A:
不错,扳手孔你攻丝了吗?怎么固定的?

网友B:
这个明显没有任何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明显没有任何意义

diy的第一要义就是图个乐子,满足自己的兴趣、爱好。钓鱼干嘛?效率远不如撒网捕鱼呢,难道拿出去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扳手孔你攻丝了吗?怎么固定的?

没攻丝,就拿几根8mm的光轴往里一插,试过了,管用,掉了再插进去呗,嘿嘿。

网友:
立柱那根杆也太小了吧

网友C:
立柱 细了点儿,这个还是有点用的,但是 我感觉 工件的固定 没有搞,小螺纹可以用手扶住,大点儿的 恐怕是固定了好,最好是整个全部固定,免得用力扳,扳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立柱 细了点儿,这个还是有点用的,但是 我感觉 工件的固定 没有搞,小螺纹可以用手扶住,大点儿的 恐怕是固 ...

准备在地板上钻孔,装几个销子,用来固定加工的工件。那个导杆只起到限位的作用,不受力;立柱只承受横梁的自重,12mm的光轴足够了。

网友(2014-05-15):
这个简单实用,收藏!

网友(2019-02-27):
楼主的做法很有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