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试过apm的自动航线 的自动起飞功能,自己测试只有手动起飞后拨auto才执行航线?

楼主(2013-12-21):
如题,自动航线已经在开始设置有自动起飞指令,但不能自动起飞,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手动解锁后,切自动,然后油门推到中点附近,剩下的就不用管,就自己起飞了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设置没问题,操作步骤没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解锁后,切自动,然后油门推到中点附近,剩下的就不用管,就自己起飞了

我目前只能这样,但是没有实现自动起飞啊?

网友:
没人说过APM有自动起飞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目前只能这样,但是没有实现自动起飞啊?

解锁后,油门还在最低,这时飞机还没动,然后切自动,再把油门推上去就成!apm的加解锁只能在手动模式下进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动解锁后,切自动,然后油门推到中点附近,剩下的就不用管,就自己起飞了

为啥要将油门放在中点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啥要将油门放在中点啊

不一定是中点,只要超过起飞的下限就行,在中点附近(其实是手动模式下,飞机悬停时的油门)的话,从自动窃到手动时,飞机不会加速下坠或者上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是中点,只要超过起飞的下限就行,在中点附近(其实是手动模式下,飞机悬停时的油门)的话,从自动 ...

嗯啊

网友C:
我试了的,解锁,切Auto,飞行器就自动起飞了。
试的时候最好离远点,因为它是突然一下就全油门起飞到5米左右才慢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试了的,解锁,切Auto,飞行器就自动起飞了。
试的时候最好离远点,因为它是突然一下就全油门起飞到5米左 ...

我的意思是完全脱离遥控器,实现地面站解锁,然后自动起飞。
在手机版本的地面站就可以解锁并且可以切换模式,但是如何在电脑里面解锁,切换模式?我没有找到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锁后,油门还在最低,这时飞机还没动,然后切自动,再把油门推上去就成!apm的加解锁只能在手动模式下进 ...

我想要的效果是,完全脱离遥控器,实现起飞,和航线,降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完全脱离遥控器,实现地面站解锁,然后自动起飞。
在手机版本的地面站就可以解锁并且可以切换 ...

地面站自己点disarm就可以了。

网友:
越来越靠近无人机了

网友(2014-05-05):
新人还没试过

网友:
楼主想要的是不是这个

网友(2014-08-20):
这样设置是为了防止遥控器勿碰切到自动后直接起飞了

网友:
两种方法,笔记本解锁,切自动,然后退一点点油门即可,还有就是遥控解锁,切AUTO,给点油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