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A650 SX飞控升级1.08固件后出现自旋

楼主(2013-12-21):
没升级之前飞得很稳定,升级1.08固件后外场调试,四轴突然出现顺时针自旋现象,听声音判断好像其中一个电机输出有些不太正常,后又仔细做了地磁罗盘、遥控中立点和反舵校正,问题依然如故,请官方帮忙看下黑匣子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黑匣子
http://log.xaircraft.cn/#2013_12_21_182931.783_154.1.00.01

网友:
没有遇到过!看看数据!

网友A:
我也有这问题,不过不是经常是,但是自旋是在定点那时才会发生,自旋有一次是转半圈,另外有一次是一圈,但是自旋后没有人为干预情况下它自己会修正到没有自旋前的那个方向的~不知道楼主是不是我这样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这问题,不过不是经常是,但是自旋是在定点那时才会发生,自旋有一次是转半圈,另外有一次是一圈,但 ...

我的情况是才出现的,自旋后不会复位,电机安装座调整角度后由原来的顺时针自旋变成了逆时针自旋

网友B:
我只看了最后两个的报告 初始航向通道都不在0上 你确认校准好了遥控器中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看了最后两个的报告 初始航向通道都不在0上 你确认校准好了遥控器中位?

初始航向通道值在哪查看,麻烦告知谢谢

楼主:
貌似解决了,问题出在接收上面,升级固件之前刚好换了切糕433接收(为了避免干扰和增程),结果出现上述问题,换成原来的6208SB接收,整个飞行过程非常稳定,也没有自旋现象了,与之前完全没有两样,真是奇怪

换6208SB之后的黑匣子(最后两次报告)
http://log.xaircraft.cn/#2013_12_22_001003.004_154.1.00.01

网友:
433貌似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