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侠模拟器A-T-R-E模式分别代表什么谢谢

楼主(2013-12-21):
请问大侠模拟器A-T-R-E模式分别代表什么谢谢
我是右手,锁定模式一,油门在左手s上升,不明白请教

网友A:
什么模拟器?

网友B:
我觉得你是不是搞错了,这个应该指的是通道。a代表aileron,副翼。t代表throttle,节流阀,也就是油门。r代表rudder,方向舵。e代表elevator,升降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模拟器?

胡你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你是不是搞错了,这个应该指的是通道。a代表aileron,副翼。t代表throttle,节流阀,也就是油门。r代表 ...

不是通道,是模拟器里的四种模式

网友B:
从未听过这种所谓的模式,你应该仔细看看软件上到底写的是不是模式。模式是不可能这样命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未听过这种所谓的模式,你应该仔细看看软件上到底写的是不是模式。模式是不可能这样命名的。

首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