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50A的BEC怎么样,大家说说。。。

楼主(2013-12-21):
想用高压,原来的飞腾40A觉得BEC供电不足,想入个这款,最高电压能输出多少,,,入了SERVOKING995+DS995I,  不知道这款电调BEC用舵机费电不。。。

网友A:
用吧,没问题的,电压最高7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吧,没问题的,电压最高7V

我真怕供电不足啊。。。

网友A:
我之前也是这套设备,没出现问题.就是决定重了点,现在换成35A的电调了

网友A:
有5A的供电,最高点压是7伏

网友:
凤凰的BEC 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5A的供电,最高点压是7伏

35A支持高压电调吗?

网友:
不支持,电压是5.5V.也没用那舵机了,现在用YT的

网友A:
我看到花牌50A的有支持8.2V的了,尺寸和重量还不错,就是定速方式不一样,大浆转速要靠自己去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花牌50A的有支持8.2V的了,尺寸和重量还不错,就是定速方式不一样,大浆转速要靠自己去感觉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也是这套设备,没出现问题.就是决定重了点,现在换成35A的电调了

我也刚买了35a的lite 配x3,不知道35a电流会不会够用啊,你用的情况怎么样,定速好使吗

网友(2014-01-21):
我现在用的一切正常,电机也是2520,好猛地电老虎

网友:
新版為EDGE,電壓支援到8.4V~還有內建定速感應線~可直上VBAR定速~也能用控調感度了~

個人使用感受~穩定,定速優異~電壓支援度高~BEC有5A輸出,一般3D有餘...~如要激烈3D需要考慮外掛BEC或加一顆大電容~

我是加一顆電容後就沒發生過斷電現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