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云台果冻怎么解决

楼主(2013-12-21):
手里的无刷云台横滚和俯仰都没啥问题了,但是感觉垂直方向有抖动,产生果冻,是不是减震球太软了?该怎么测试调整呢?

网友A:
到头有抖动检查是否有线绊阻?否则加大电机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头有抖动检查是否有线绊阻?否则加大电机功率。

不是到头,而是飞行中一直有抖动

网友B:
什么机器?上图看看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机器?上图看看才知道。

XA650机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