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550电调问题请教

楼主(2013-12-21):
今天飞550,第一个起落无问题,第2个起落上天才20秒电机熄火了直接掉下来,后来检查是电调坏了,换个电调电机才转的,这可以证明是电调坏了吧?电调用的是凤凰90A那款,好像是500块钱的那种。请问这情况在正常吗?朋友说这款电调本来就不行,我现在对这电调有点失望,请问还有什么电调适合550的,配置 电机600MX 1250KV 十字盆KST 725 锁尾KING 759i ,都是高压舵机,求推荐电调。

网友A:
是几S电呢?如果是6S电机KV值显的低了一些,如果是12S那电机的KV值又高的吓人,在这种状态下90A电调真的吃不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几S电呢?如果是6S电机KV值显的低了一些,如果是12S那电机的KV值又高的吓人,在这种状态下90A电调真的气不 ...

6S电 怎么样?求指导

网友:
这个问题很难分析啊

网友:
真的么,天啊,我刚买套机,还在路上,这让我如何是好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几S电呢?如果是6S电机KV值显的低了一些,如果是12S那电机的KV值又高的吓人,在这种状态下90A电调真的吃不 ...

我新买的550套机是带的6S 850KV的电机,这样的话,这个电调更不行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6S电 怎么样?求指导

又细想了想现在的550大齿都小了,齿数多改成112T了,配1250KV电机其小齿在12-13T还是可以的,90A电调应该是能满足工作要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新买的550套机是带的6S 850KV的电机,这样的话,这个电调更不行了吧

不好意思!我忘记了新型550了,它们的大齿都很小,所以电机的KV值也就相应改小了。为了保持主桨的转数厂家调整了电机小齿,这是标配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我忘记了新型550了,它们的大齿都很小,所以电机的KV值也就相应改小了。为了保持主桨的转数厂家 ...

电机小齿16T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机小齿16T

由于电机的KV值偏低,所以才将电机小齿提高到16T,放心飞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由于电机的KV值偏低,所以才将电机小齿提高到16T,放心飞吧。

多谢指导,新款用的730MX,是850KV的,老款600MX是1220KV的,低KV的有优势么?是不是比以前更耗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指导,新款用的730MX,是850KV的,老款600MX是1220KV的,低KV的有优势么?是不是比以前更耗电了

低KV值电机比高KV值电机有一些优势,因为铁芯在低频下要比在高频下铁损要小一些,铁损小当然效率要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