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视频中,精确穿洞的遥控器,是什么类型的?

楼主(2013-12-21):
我看好像是旋钮式的
遥控器
,这个能精确操作么?
另外能做此类飞行的飞机,一般什么机型什么比较好?

网友A:
与遥控器无关
与飞手技术有关

网友B:
我擦 目视飞行???? 这么牛逼???

网友C:
好欢乐的视频

网友D:
很好奇,第一个镜头的摄像头装在何处,如何安装?

网友E:
玩的太欢乐了

网友F:
这些视频都经过很多尝试的。。

网友G:
很佩服这个飞手啊 以前看过他的视频 遥控器也很特别

网友H:
和控没关系。这个穿洞还不算厉害的,本地有个老外看显示屏穿高压线铁塔,要知道狗的镜头看什么都觉得要碰上了似的。

网友I:
太牛逼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