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降落不伤桨

楼主(2013-12-21):
昨天中午飞行的时候有点果冻、今天就把感度调大一点、果冻更严重、
回来看了后就改更小等明天测试
起飞重量是1706.4g、飞行时间多久就是视频时间第一块电池起降都正常
第二块电池在放下脚架的时候突然被舵机线卡住导致一个脚架无法放下但是
用三个脚也安全降落了、起落架用的舵机也没有出现问题
到时候要把线整理一下才行

就是这样卡死的

降落到地面的时候就是这样

低压保护

所有参数

网友:
传说中的沙发。

网友A:
多轴上折叠起落架,除非要航拍,要不然固定就行。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轴上折叠起落架,除非要航拍,要不然固定就行。无用

恩、就是随便拍拍玩一下、折叠的就拍不到脚架了

网友B:
好重、、、、、、、、重量轻一点应该飞行的时间可以再长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重、、、、、、、、重量轻一点应该飞行的时间可以再长一点

现在天气也比较冷、飞行时间缩短了许多要不飞10分钟报警才响的

网友:
我来转转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天气也比较冷、飞行时间缩短了许多要不飞10分钟报警才响的

我现在这里1度,悬停11分钟左右、不过我刚刚开始玩,我起飞重量850g 不知道夏天的时候飞行时间能不能再长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这里1度,悬停11分钟左右、不过我刚刚开始玩,我起飞重量850g 不知道夏天的时候飞行时间能不能再长 ...

我的现在还是可以飞10分钟
夏天的时候可以飞久一点
现在天气冷锂电池性能有所衰减
属于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