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把vision的电池榨干了

楼主(2013-12-21):
不会有什么后果吧

网友A:
怎么能飞的这么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能飞的这么干净

15%以下电的时候我一直在拉高 让它低空飞行。。。

网友:
电池过度放电会折寿的。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据说20个循环需要这么一次

网友:
说明书上最好每20个起落左右 来这么一次对电池更好一点。。。DJI的神奇电池自有他神奇之处

网友:
那也不能低于8%

网友:
既然官方那么说就应该没啥问题吧,反正我不喜欢放干,估计也没人喜欢

网友:
IPAD的电池充电管理软件控制得最合理,几次"正常充电"后提醒用户要做一次"完全充电"。

网友:
無負載都已經3.4v貌似過放了!大傷阿!不死也半條命~貪飛的下場

网友:
还是别拿电池做实验了,不便宜啊!

网友:
楼主也算人才了,一般人飞不到这么干净!!呵呵  希望还能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15%以下电的时候我一直在拉高 让它低空飞行。。。

俺也是,哈哈

网友:
单片3.4V的话没事,马上充到3.8吧

网友:
说明书这么写,但是我不想这么干,说不定是坑哦

网友:
楼主,没关系的。你充电就好了,而且充电的时候一定要一次充满,中间别停。这样可以重新让电池里面的芯片学习电量,dji的官方也说明过,电池每用20-30次要满放满冲一次。跟传统电池不同,智能电池不会死的。

网友:
貌似这里面有个芯片记录充放电次数。
关于放电循环方式的说明是哪里抄来的吧,精灵也要放电到自动关机?!

网友:
单片3.4我觉得没什么大问题啊!!至少偶尔3.4没问题,又不是经常3.4。

网友B:
这种情况下再充电,充电器显示绿灯吗?电池上面是绿灯闪烁还是不亮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