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刷固件出错问题。

楼主(2013-12-21):
MWC高手们,我的MWC可能刷坏BOOTLOADER了,现在一直提示:avrdude: stk500_getsync(): not in sync: resp=0x00:FTDI驱动重新装了。
串口号对了没有问题。
所以现在只有考虑是不是BOOTLOADER坏了。
我手上只有USBASP和STK500编程器,我可不可以用ISP下载一个BOOTLOADER?
这个程序我找了一下没有这方面的,也没有配置位,请大神指点一下。

楼主:
搞定谢谢观看

网友:
有连着设备可能串口冲突吧?FT232指定Arduino目录里的驱动,检查连线OK?选着串口,选着板子类型。排除冲突串口设备比如GPS。

网友:
可以参考我发的帖子修复bootload。话说也不一定是这个问题的,你再好好排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搞定谢谢观看

怎么搞定的 说来听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搞定的 说来听听

用ISP下载BOOTLOADER程序以后就可以刷固件了。

网友(2014-03-27):
请给个具体的刷固流程,我的也是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