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云台的舵机怎么接 接收机 天9控

楼主(2013-12-21):
(无正文)

网友A:
一个旋钮做水平旋转,一个旋钮做俯仰

网友B:
随便接两个旋钮控制的通道就是了

网友C:
这个应该简单吧,一般好像都用接收机的第八通道,然后给这个通道用一个旋钮开关控制。

楼主:
呵呵搞定原来4以上的通道干这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