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 充电时电流2.2不能增大为什么?

楼主(2013-12-21):
想请大师们帮忙,我的6S电池原来充电时设置最大电流4A,5A都可以充,但今天不知为什么,两块电池,一个格式5300,一个达普的10000的电池充电时不管电流设置4A还是5A现在它只成2.2A充电了。换了充电器也不行,请问大侠,是我的电池出问题了么,这两天适用时从来没过放过,每次都在3.7V左右下来的啊。到最后快充满时电流还是会由2.2A到 小电流这个没问题,就是最大总是2.2A了,原来没有这个现象。

网友A:
电源最大输出是不是2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最大输出是不是2A的

最大输出是5A啊,原来用5A,4A都充过的,但今天就不行,能是电池使用后温度没降下来,我的充电器自动降低了充电电流?会有这种可能么? 哈哈

网友:
那你放凉了试试

网友B:
电池内阻上升或者电线阻抗较大,当充电时没充满而充电器检测到电池电压达到单体4.2V时就不会再增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内阻上升或者电线阻抗较大,当充电时没充满而充电器检测到电池电压达到单体4.2V时就不会再增大电流

"电池内阻上升或者电线阻抗较大",怎么判断是这个问题呢?后面提到的好像不是。

网友:
应该是电池用时间太长了,或者有过严重过放,导致电池内阻增加。X宝上有专门测电池内阻的测量表,可以测出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用的什么充电器?

网友:
不会是B6吧!

网友:
不清楚,不懂

网友C:
你家电压低于220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家电压低于220吗?

朋友,跟这个会有关系么,充电器是要连接一个变压器的啊,不管多大的电压,经过变压器再给到充电器,不都应该是直流恒定的么?我都是在单位充电,不会说不同房间电压不同的问题。